[电路/定理] 以下两个MOS管在电路中分别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2015-07-29):
请各位大神帮忙回复一下,以下两个MOS管在电路中分别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T5控制T1B的启闭

网友B:
T5是OD输出,把小的控制电压转换为输出高压输出,T1B是电子开关,通断24V给后面
R32电阻有些大,一般让T1B导通时,VGS在1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