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箱智能控制器插排故障…………求高人

楼主(2015-07-29):
我有一水族箱自带一插排,现通电后插排内嗡鸣器报警,拆开后看到插排内有一块电路板。有七个小继电器,有两块集成块,其中一块的型号是ULN2003AN,另一块被擦掉了,现求各位师傅给与帮助。多谢。

网友A:
画出电路图来做分析。

网友B:
ULN2003AN只是驱动芯片,应该有单片机的

网友C:
擦掉的肯定是CPU啊。还有就是照片啊。什么的。都得上啊。

网友D:
给的信息太少了

楼主:
请各位师傅给看一下,这块板上右侧第二块集成块最有可能是什么块它是14脚的,最右侧是ULN2003AN。它俩中间的嗡鸣器报警,这个插排有一个电子屏的控制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师傅给看一下,这块板上右侧第二块集成块最有可能是什么块它是14脚的,最右侧是ULN2003AN。它俩中间 ...

看下使用说明,报警是什么意思.蜂鸣器叫是有原因的.厂家应该有说明.

网友C:
老T说的对啊。

网友F:
难道不会看说明书么

楼主:
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E:
报型号,上网找鸭

网友G:
要么是接插件没有插好 就是有元件损坏了 系统一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