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个手机电池问题?

楼主(2015-07-29):
有个闲置手机想改做它用,怎么能在去掉电池的情况下插上充电器开机使用?

网友A:
直接接起来呗

网友B:
充电器加个LDO 整成4V 1A 输出
接电池弹片上

网友C:
拿电源适配器(注意跟充电器不是一码事,要正确使用术语)给手机供电没问题,通过充电口供电即可。如果直接在电池触点上连接外电源,需要合适的电压,取3.6V-4.2V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