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mm间距端子,相邻的接口能接火线和零线吗

楼主(2015-07-29):
如图这种端子

网友A:
耐压够,但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容易接错线,多股线还会因为分叉等原因造成潜在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够,但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容易接错线,多股线还会因为分叉等原因造成潜在危险。 ...

但是我量了一下,相邻端子内金属的最短距离只有1mm。电气要求交流线之间应该是2.5mm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量了一下,相邻端子内金属的最短距离只有1mm。电气要求交流线之间应该是2.5mm吧 ...

你想想双股电线芯线的距离有1mm么?绝缘层和空气是不同的。都说了,你这里不是耐压问题而是工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想双股电线芯线的距离有1mm么?绝缘层和空气是不同的。都说了,你这里不是耐压问题而是工艺问题。 ...

这种端子的额定电压是300V/10A。但是目前要测试三相电的A相,B相,C相电压,是不是这种端子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端子的额定电压是300V/10A。但是目前要测试三相电的A相,B相,C相电压,是不是这种端子就不能用了 ...

都说了,仅从工艺上讲就不该用这种端子,电源要用密封型的端子,不仅仅要考虑电压,还要考虑电流和工艺安全性。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间距5.08mm的,可以用在250VAC及以下,电源端子要与其它低压端子颜色上进行区别,与低压端子间留空一个,使用说明中要写明接线方法必须用冷压端子.对于版主说的问题正常使用不存在问题.

楼主:
哦,谢谢你说的那么详细

网友C(2016-03-10):
买个耐压测试仪测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D:
1\可以.
2,相邻端子内金属的最短距离只有1mm。电气要求交流线之间应该是2.5mm吧
一般说2.5mm是空气绝缘或PCB铜箔爬电距离,你这个1mm应该是绝缘物厚度.所以耐压值应该参照厂家使用材料的绝缘设计.
我安装的产品经常碰到有端子孔距3.84的接220V,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E:
这个端子在pcb上相邻二个焊盘的间距不到2.5mm的吧,个人觉得还是中间空一个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