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ADC输入阻抗对被测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5-07-29):
有一个应用,要求测量一个2M-20M电阻的值,误差小于200K,初步决定采用比较法,电路如图,R1为已知电阻,通过其他仪器可以较准备地测量阻值,然后测量ADC0处的电压,可以比较出待测电阻Rx的值。
由于一般ADC的输入阻抗在7——10M左右,不可避免地对电路有影响,如何能降低或者消除影响。

网友A:
加入一级运放做跟随隔离吧

网友B:
恐怕你的“比较法”思路有问题
既然做这个项目,想必研究过同类成熟产品吧

楼主:
楼上有什么好思路,提示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有什么好思路,提示一下啊?

没有研究,只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