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电阻热噪声的计算

楼主(2015-07-29):
电阻热噪声的计算公式是Vn=sqrt(4*k*T*R*B)
100Ω的电阻计算如下,带宽选1KHz,温度选300K(27℃)
Vn=sqrt(4*1.38*〖10〗^(-23)*300*100*1000)

正确结果是1.3nV/√Hz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真心搞不懂

还有热噪声的公式结果单位应该是V_rms   和 nV/√Hz  是什么关系???
求学霸大神解答???

网友A:
你那个单位好像不对,应该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单位好像不对,应该是这个样子

嗯,我也有疑虑,按这个算也算不到算到1.3nV/√Hz,这个是书上的例程,结果不会错,可以自己不会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有疑虑,按这个算也算不到算到1.3nV/√Hz,这个是书上的例程,结果不会错,可以自己不会算啊 ...

楼主高大上,什么专业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大上,什么专业哇?

呃呃呃,做硬件的,这几天看低噪声前置放大设计的书,看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呃呃,做硬件的,这几天看低噪声前置放大设计的书,看不明白

:lol居然搞这么复杂的理论计算,我还以为你IC设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搞这么复杂的理论计算,我还以为你IC设计的呢

偶尔钻研下,有些理论知识还是不通

网友C(2015-09-28):
这个噪声很小的,一般会对什么有影响

网友D:
电阻噪声是起伏噪声,起伏噪声电流是大量脉冲宽度约(持续时间只有10^-13~10^-14)的微弱脉冲电流的迭加而成。

网友E:
一只电阻的热噪声等于:
Vt=平方根(4KTBR)
这里:Vt=噪声的峰值电压
K=Boltzman常数
T=温度(kelvin)
B=噪声带宽
R=阻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单位好像不对,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个说的很详细的了

网友G:
大学物理课本上的吧,这个貌似以前看到过

网友H:
电阻热噪声的计算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那种精密控制的电路中。

网友I(2018-03-06):
楼主 如果你直接用B=1000Hz算
那最后的结果的单位就是V

nV/√Hz代表的是1HZ频率宽度下热噪声的大小(或者说单位热噪声的大小),实际上是用B=1HZ计算的,这样结果就是1.3nV/√Hz了

如果需要B=1000Hz下的总热噪声,就是1.3nV/√Hz乘以√1000

网友J(2019-03-18):
实际计算时,B要取1Hz,而非你上面写的1000Hz,我手动计算了一下,结果为1.356nV/√Hz。

网友K:
原来热噪声也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