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想不明白,还请大神请教

楼主(2015-07-29):
最近使用一种单片机做项目,参照官网的datasheet以及程序有这样的端口。如PA,PAC 。不是很明白这有什么区别?还请指教

网友A:
乱猜如下:
PC是端口数据寄存器
PCC是端口控制寄存器

具体的只能看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猜如下:
PC是端口数据寄存器
PCC是端口控制寄存器

谢谢回复,看了其他的datasheet。应该是IO控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