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工作原理不清楚,请帮忙解释,谢谢

楼主(2015-07-29):
请帮忙分析下,为什么要同相输入这些元件呢?它说起到一个参考电压,参考电压又有什么作用呢?搞不明白,请帮忙详解下,谢谢

网友A:
为了让信号正向偏移3V,R1和R2是分压的,C1应该是一个104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让信号正向偏移3V,R1和R2是分压的,C1应该是一个104的滤波电容

还是不能理解,太简单解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理解,太简单解释了

你的这个电路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给同相端加3V的电压,是为了输出有个3V的直流偏置电压,而出端又有个电容C3做耦合只让交流信号过,你看看运放相关的书

C3没有问题。就是要隔直
输出接的耦合电容是否需要,这与后续电路有关

网友B:
A点输出信号的中轴被参考电压抬离0轴3V,然后C3电容隔直通交,输出交流。由于单电源,不采取这样措施,有半周信号无法通过。

网友C: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放大交流必须这样,如果运放+输入接地,输出小于0电压怎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放大交流必须这样,如果运放+输入接地,输出小于0电压怎么输出。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有点听不太懂,能否再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C:
你学过模电没有?你的模电书是什么?
一个交流信号,运放输出有正,有负
反相放大器的+端接地,和运放的低电源端相同,运放输出的负信号怎么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学过模电没有?你的模电书是什么?
一个交流信号,运放输出有正,有负
反相放大器的+端接地,和运放的低 ...

学过,但是没有学懂,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学过模电没有?你的模电书是什么?
一个交流信号,运放输出有正,有负
反相放大器的+端接地,和运放的低 ...

运放输出的负信号就是在反相输入信号就可以输出负信号

网友C:
看看模电书再说吧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多看看单运放电路的书,网上可以搜索下单运放电路资料,会有很多的,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双运放电路,电压是+VCC、GND、-VCC,GND就是参考,而单运放呢,就是+VCC、1/2VCC、GND,而1/2VCC就是参考电压。这里的1/2VCC就相当于双运放的GND,不过这个参考电压就只局限于这个运放电路,所以如果是单运放电路,输入和输出都要用电容和外面电路隔开,因为外面电路都是以GND为参考的。

网友F:
请教电路的方法倍数为-2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算出来Vo=9-2Vi,请教·········

网友F:
这个电路不能简单的套用反向比例运算电路的计算公式吧

网友G:
看看运放内部电路,就更清楚为什么了。
学习运放从内部电路开始。

网友H:
任何电路都需要一个基本条件,运放也一样,需要一个偏置点,一般是接近电源的中点,有些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偏负电源轨处。如果是正负双电源供电,反向放大器,正输入可以直接接地。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自然就是单电源的一半电压了。就好比一个人挑担,可以挑100斤,也是有条件的,人总要站直了挑担吧,如果让你踮着脚或者弓着腰,就挑不动了,起码不能持久。

网友I:
Vo:Vi=R4:R3,以为是负反馈,所以加个负号

网友F:
请教电路的方法倍数为-2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用运放的虚短、虚断算出来Vo=9-2Vi,请教·········

网友J:
大牛们为什么不给推一下公式呢?而是 给了一个"看模电书" 的真理.

网友C:
概念比公式更重要,运放的负电源端接地了,反相放大器的同相端要电位这种常识,推公式有何用

支持。

网友K:
输出端加了电容C3,说明隔直通交,运放才用单电源供电,想对交流信号进行完整的放大必须采用电压偏置,6V 经过两电阻分压,将输出信号抬高3V,然后在用虚短虚端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大牛们为什么不给推一下公式呢?而是 给了一个"看模电书" 的真理.

是呀是呀,是不是大牛们都不屑于呢?

网友H:
那是因为电路太简单了,看书就可以了。
运放正输入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其实就是VCC/2。
是一个反相放大器,由于耦合电容比较小,低频会衰减的。

网友M:
老张老黄做的已经很多了,还能要求什么呢

网友N:
无聊,玩了会儿CAD,嗯,特无聊。。

就这样。。

网友C:
公式和图给了,不懂者就更难懂了,基础的东西,先搞清概念更重要,大多数人是在懂了概念之后才能看懂公式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人,先理解公式后理解概念,反正我是先理解概念后才能理解公式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请教电路的方法倍数为-2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用运放的虚短、虚断算出来Vo=9-2Vi,请教········· ...

这是个交流放大电路,对直流没有放大,因为C2和C3是隔直的。
考虑到这一点,放大倍数就很容易算了,就是-R4/R3=-2
这不是跟教科书一模一样吗?所以大家都叫你去看书

网友P:
这种问题,建议你自己去看书,不然别人说了你也不懂

网友Q:
运放输出电压在0~6V, 设置静态工作点在中间位置3V

网友R:
分析方法: 1直流通路 电容开路 ,那么V+=V- ,D电阻分压 V+=3V, 那么V-=3V, 输出端A也等于3V.                                  2交流通路  电容短路,那么V+=V-=0V因为电容短路。那么输入(Vin-0V)/R3=(0-Vout)/R4;  Vout=-2Vin ,
最后的电容C2,隔离了直流通路,所以输出就是输入的2倍,切相位差180度。

网友S:
请百度
单电源运放图集
有详细解释

网友S:
这么想要公式
我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模电书上的叠加法还记得吧?
就是多个输入的时候,拆开来算,拆开的时候,其他端按接地看
那么当同相端输入6V的时候,反向端按接地看,因为有一个隔直电容,相当于断开,是不是一个跟随?所有这个时候有UO1 = 3V
反向端输入信号时,同相端按接地看,是不是一个-2的放大,这个是模电书上的典型图吧,有UO2 = -2Ui
叠加起来
就是UO = 3 - 2Ui

这样做的意义就是
使双电源运放在单电源条件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