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A

楼主(2015-07-29):
KDS3.0如何使用PE生成定时功能,需要1mS的定时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是配置定时器用的吧

网友B:
设置一个定时器中断就可以了,具体看用户手册吧

网友C:
PE只能初始化定时器吧,操作定时器还得靠自己吧

网友D:
楼主可以KDS中的PWM_LDD模块,这个模块的帮助文件中是有典型应用的,你照着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KDS中的PWM_LDD模块

网友D:
楼主自己生成好了没有?
如果还是不会,告诉我你使用的芯片全称,我这边帮你建一个 。

网友D:
这边有CW的FTM代码: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RK-KEA64_LABTS2.zip
你可以参考,如果想要KDS的,可以自己新建一个KDS的KEA工程,然后把FTM.c, FTM.h, main等相关文件添加进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