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死机让我接近崩溃?

楼主(2015-07-29):
用的是IAR FOR STM8 ;1.30版本的。XP系统
经常出现在复制黏贴这里,ctrl + v然后跳出,重启IAR,辛苦敲的代码全部消失。
刚启动IAR怎么ctrl+c ctrl+v都没事,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求帮忙,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用1.3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行重装一下试试
实在不行就用stvd吧。。
话说最近论坛stm8的用户越来越多,是因为香主大力推广么~

网友B:
用STVD吧,IAR没用过。

网友C:
不行重装一下试试
实在不行就用stvd吧。

网友D:
XP的关系吗。是不是WIN7能好一些。

楼主:
现在不适用复制黏贴倒还正常了!

网友E:
将软件设置为一种安全模式还是什么模式,不记得这个名称了。这个是内存冲突造成的。可以设置操作系统不检查这个内存即可,有关类似的软件使用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