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K pwm波如何解调为标准串口通信方式?

楼主(2015-07-29):
38K pwm波如何解调为标准串口通信方式? 如果用RC 滤波实现,RC值应该如何确定?

网友A:
你要的串口通信波特率是多少呢?

网友B:
38k载波通讯数据转换成串口通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串口通信波特率是多少呢?

串口波特率非固定,可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k载波通讯数据转换成串口通讯么?

是的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波特率非固定,可设置。

波特率不固定的话,最高波特率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