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下CN3065的充电电流问题

楼主:
最近上手使用CN3065电源管理芯片,主要是因为电路很简单,但是搭建完后充电电流很设置的不符,设置的是400MA,Rset=4.35。但是实际是在200左右,附件为资料和电路图。另外电源管理芯片的恒压模式的电压必须等于电池电压吗?只有充到恒压电压才能截止吗?

楼主(2015-07-29):
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芯片是以最终的电压为截至到条件:funk:

楼主:
引用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芯片是以最终的电压为截至到条件

我的3.8V电池用不了

网友A:
你3.8什么类型的电池

网友B:
芯片能控制截止的。还有就是放电电路是否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3.8什么类型的电池

标称3.7V的索尼锂聚合物电池,和芯片厂家沟通,那的工程师说,3.7V的电池最高用3.7V的电压充电,只充到到3.7V就进入恒压模式,怎么和我以前理解的不一样啊?不是应该4.2V吗,恒压4.2V再截止,哪个对啊?

网友C:
3.7V的锂聚合物电池, 除非极特殊情况,充满电压一般是4.2V.
你把电池的技术规格书发上来看看, 或者联系如韵电子的技术支持.

网友D(2015-08-28):
如果只能用3.7V充电,那充电电流也不应该只有200mA呀,芯片只单纯判断电池电压,又不会判断是什么东西做的电池

网友C:
一般情况下, CN3065充电电流偏小有下面两个原因:
(1) 焊接问题. CN3065采用DFN8封装, 对于打样或小批量生产,焊接比较困难,容易出问题.
(2) 在测量充电电流时,将万用表串联在CN3065第5管脚和电池正极之间. 此种情况下, 电流表上的压降会影响充电状态. 表现为充电电流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