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R202L湿敏电阻求教

楼主(2015-07-29):
大家好,最近我使用STM32F103C8T6的单片机对湿度进行采集。使用的HR202L湿敏电阻,硬件电路如下图所示:
主要是电阻分压进行AD采集电压,在通过温度与HR202L的阻值对比,求出湿度比。
具体过程:HR_O_31K和HR_O_51K两个管脚输出相反的1KHz的脉冲,在HR_O_51K输出为高200us的左右进行AD采集。

但是发现采集出来的湿度比与其他产品(上网购买的)相差有点大,就是不准的意思。还会出现采集过程中幅度较大的跳跃,如:44%,44%,60%,44%,44%,30%。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是否在硬件电路还要进行改善?还有请问代码需要如何做会比较好?

网友A:
这也太大了吧,是不是这个东西不好啊,你换个其他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大了吧,是不是这个东西不好啊,你换个其他的试试。

已经试过其他家的湿敏电阻了,也是同样的情况。应该不是湿敏电阻本身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其他家的湿敏电阻了,也是同样的情况。应该不是湿敏电阻本身的问题 ...

是你的电路有问题还是环境有问题啊。我以前弄的时候妥妥的不怎么变化。

网友B: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在不同环境下测试看看。

网友:
环境的因素也很大,如果你放个密闭空间,看看还有变化没。

网友C(2015-11-24):
官方给的这个测量方法好像有问题,楼主可以搜下,好像***那边有人用ADC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D: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同样做的,只是做了4个,发现其中两个是一样和实际值也比较接近,但是另外两台一台偏低10%左右,一台偏低5%左右,找了很多原因还是没找到

网友E(2016-06-30):
充放电方式的,通过测量阻值查表计算的

网友F(2019-09-29):
楼主,请问最后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