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NA 中电源端子在哪

楼主(2015-07-29):
小白初次使用TINA 请问下图中电源的标识符号在哪里找到呢?请大大指教

网友A:
不告诉你

网友B:
能找来地就能找来电源!

网友C:
这是个跨接线,相当于AT中的Net网络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跨接线,相当于AT中的Net网络的作用

原来就是它,谢谢大大

网友D:
各种表情。。。

网友E:
这是哪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种表情。。。

他们是来找我茬的

楼主:
德州仪器高性能模拟器件高校应用指南

网友F:
20810605  单片机 仿真群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来地就能找来电源!

网友G:
有电源的地方就有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电源的地方就有端子。

说得是呢

网友H:
我还以为是net网络标号呢,原来不叫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电源的地方就有端子。

版主讲的不错。端子就可以当电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