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x 程序代码在RAM运行,一直开在如下代码

楼主(2015-07-29):
/* To reduce consumption to minimal
  Swith off the Flash */
  FLASH->CR1 = 0x08;
  while(((CLK->REGCSR)&0x80)==0x80);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寄存器是干什么用的了?一般不外乎是没解锁之类的原因吧

网友B:
你换成!=试试看。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成立的话,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成!=试试看。

换成不等于能过去!但是我需要的就是你成立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成立的话,不过去。

是滴,成立不过去,官方程序能过去,但是我把程序搬过去后,过不去,官方在stm8l15x,低功耗代码在RAM内运行,测量是电流的程序中能过去。

楼主:
下列代码时什么意思
#ifdef _IAR_
#pragma location="MY_RAM_FUNC"
void    LPR_Ram(voi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滴,成立不过去,官方程序能过去,但是我把程序搬过去后,过不去,官方在stm8l15x,低功耗代码在RAM内运 ...

那你把相关的寄存器过滤一下看看,是不是前面什么环节没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列代码时什么意思
#ifdef _IAR_
#pragma location="MY_RAM_FUNC"

预编译,告诉编译器的。如果定义了什么,就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编译,告诉编译器的。如果定义了什么,就怎么做。。

我知道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pragma location="MY_RAM_FUN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相关的寄存器过滤一下看看,是不是前面什么环节没做好。

相关寄存器过滤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成不等于能过去!但是我需要的就是你成立不过去

那和不成立过去一个道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列代码时什么意思
#ifdef _IAR_
#pragma location="MY_RAM_FUNC"

将下面的函数放在"MY_RAM_FUNC“ SECTION。
这个SECTION在linke文件中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下面的函数放在"MY_RAM_FUNC“ SECTION。
这个SECTION在linke文件中定义的。

这个不是太懂,没接触过

网友C:
应该就是分配内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