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给分析下

楼主(2015-07-29):
有这样一个电路图,前端是一个电流互感器,通过电路互感器进行取电,互感器接二极管桥,桥再接三端稳压电路,稳压电路后面接单片机系统,系统用电为3mA左右,持续时间1秒,工作周期为3分种。我在测试的时候,把互感器一次侧的电路加大,当加到20A时,在二极管桥直流侧,测得电压为16V,当再加大到50A时,二极管桥直流侧电压为9V,到80A时为13V,我感觉很奇怪,大家分析下

楼主: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其中互感器内部有一个电阻

网友A:
是不是后端的负载的问题?

网友B: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你可以量下互感器出来的交流是否有变化

网友B:
一般互感器只要磁饱和,交流输出是不会变的

网友C:
应该不会吧,楼主再好好测试下,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D:
后端的负载应该是固定的,前端饱和后,也应该是固定的,哪为什么会变呢,值得研究

网友E:
奇怪啊,是不是你的三端稳压在不同的电压下阻抗不同?

楼主:
我明天再好好测下,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F:
这个有意思,希望多做试验,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