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电流源和电压源的主要区别

楼主(2015-07-29):
谁能解释下电流源和电压源的主要区别

网友A:
理想而言,电流源就是电流确定而电压任意;电压源则是电压确定而电流任意。

网友B:
电流源等效内阻很大,电压源等效电阻很小。
理想电流源等效内阻无穷大。理想电压源等效电阻等于零。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有人赏脸回答?
问这种问题的,要不是懒得翻书,要不就是大师。
我相信他是前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还有人赏脸回答?
问这种问题的,要不是懒得翻书,要不就是大师。
我相信他是前者 ...

最看不惯你这种人,你生来就懂这些?书上不一定认真解释过,问问怎么啦!你知道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打击别人能抬高你自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看不惯你这种人,你生来就懂这些?书上不一定认真解释过,问问怎么啦!你知道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

书上一定有解释,你没有认真读书而已。

网友F:
倘若没有理想限制,则为相对概念,即单纯看这个东西,无法确定。

类似的有电压模和电流模电路,无法确切区分,最多是谁多谁少的区别。

网友G:
是的,这并非一个高深问题,学习者本应该也能够轻松自我总结

我概括地理解,电压源是以恒压源串一电阻来等效表示,而电流源则是以恒流源并一同样电阻表达

用一个形象以示区别:【V+R】与【I‖R】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的,这并非一个高深问题,学习者本应该也能够轻松自我总结

我概括地理解,电压源是以恒压源串一电阻来等 ...

根据戴为宁和诺顿定理,两者可以等价转换。意味着此判据无法区分。

网友G:
进一步阐明
任意源,可以电压源等效、表示或表达,同样亦可用电流源。如前楼简述,就形成2种源型式。显然,楼主的所谓2种源,实指2种形式,只不过是楼主不可能表述得那么清晰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看不惯你这种人,你生来就懂这些?书上不一定认真解释过,问问怎么啦!你知道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

这种基本概念问题,如果某教科书没有认真解释,那就不是教科书!
说教科书没有认真解释的人,是自己没有认真读过!

认真看书的人,也会问问题,但肯定问的不是这种问题!
并不是打击别人,只是看不惯不认真看书的人。

网友H:
这个论坛里,打击一下就跳起来的人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