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6ZV4计时中断配置

楼主(2015-07-29):
(无正文)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意思
定时器不是要做一个1ms的定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意思
定时器不是要做一个1ms的定时吗

得到一个1ms的定时中断,怎么配置中断寄存器。谢谢

网友B:
可以选择TPM模块,在官方的KL25例程中是有关于TPM的中断例程的,楼主可以参考官方代码。
https://bbs.21ic.com/icview-639398-1-1.html
具体定时时间,根据你选择的时钟源自己计算下即可。
另外,你还可以使用PIT,LPTMR等模块实现定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