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317问题

楼主(2015-07-29):
外购电源模块24DC,我现在要用到18V电压,用了一个LM317三端稳压块,输出18V,但外焊的一批板子,用24V电压供电,测量只有23.96v(通常都是24.02),输出只有17.5v,不知道问什么,更换一个稳压块就好了,而且出现的频率很高,请问是问什么

楼主:
图见附件

网友A:
你看看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因为电阻是有精度的

网友B:
这个LM317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有关联的,

网友C:
LM317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没关联,是要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2.5V以上即可,LM317的输出和ADJ之间电压基准是1.25v,但是不同厂家或不同批次的基准可能有点区别,电阻要选准确度高的,要求很高的话用可调电阻调节。

可以直接选LM7818.

网友D:
散热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电阻测量都是对的,好像是LM317把24V电压拉低了到23,88,导致输出偏低,刚开始我们怀疑是外焊温度过高把LM317烧坏,但是找不到任何证据。1.用电位器把电压调到18V,2.把E4电容改为100uF/50V,虽然这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输出18V,但是很怀疑LM317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有的317就是好的,有的却不行。求解

网友E:
LM317的基准电压是1.25V,范围是1.20-1.30V,18V输出时,不考虑电阻误差,可能就是17.28-18.72V,你的有输出17.5V,也算正常,只能说芯片一致性差一点。至于你说的LM317把输入的24V拉低一些,肯定要找其它原因,LM317空载时电流不大的,一般就几毫安而已。

网友F:
芯片有离散性、电阻也有误差,需要精度较高,用多圈电位器调节就是。

网友G:
1、24VDC的带载能力如何。
2、负载电流范围多大?
3、PR8和PR6明显太小了

网友H:
如果电阻是5%的,这个电压在误差范围之内

楼主:
10楼:
24V,2A.
负载大概不到1A
PR8,PR6小?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4VDC的带载能力如何。
2、负载电流范围多大?
3、PR8和PR6明显太小了

24V,2A.
负载大概不到1A
PR8,PR6小?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