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10M的AD产生的数据如何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5-07-29):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产生的信号频率高,需要大约10M的AD进行采样,但是一般的传输协议,串口或者USB都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因此我们讨论说在中间加缓存来实现,因为我们只需要部分数据就够了,也就是可以采一会儿停一会儿。
我想请问大神们,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还有采用缓存的方式,我控制器选择什么比较好,51,FPGA,DSP或者其他?或者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呢?大概选择的存储IC在32M左右吧。。。。

楼主:
万分感谢,学生狗请指教!

网友A:
环形缓冲??

USB 传输够了吧?

网友B:
那就并口呗,配合PSram大概就可以吧,cpld肯定速度够,51就有点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缓冲??

USB 传输够了吧?

每秒10M的数据,USB哪有这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并口呗,配合PSram大概就可以吧,cpld肯定速度够,51就有点危险了!

嗯嗯,,多谢多谢

网友C:
传到PC吗?10M*12 位=120Mbps,
用千兆网卡,或者carmeLink吧,1394好像现在不流行了

网友D:
USB2.0的传输速率是480 bit/s, 传送单路8位或16位的10MHZ数据应该够用。

网友E:
关键是cpu速度上不去,可用fpga的硬件做。(vhdl)

网友D:
嗯,加个FPGA缓冲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