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内置PCB 天线和外置棒状天线,效果对比如何?

楼主(2015-07-29):
才开始学习无线,看别人用过2401,有个问题请教下,2.4G内置PCB 天线和外置棒状天线,外置要好多少?

网友A:
发射功率基本相当,但是实地测试空旷距离,外置天线距离比 PCB天线远25%-30%左右。

网友B:
当然是外置,棒状,然后是引盘

网友C:
这个要看匹配呢,不一定吧

网友C:
如果匹配不好,效果也很差的

网友D:
这还用说,当然是外置天线了

网友E:
看情况吧

网友F:
内置如果做得好,可以达到外置的90%甚至几乎一样。但要求的是做得好,不仅仅是单独天线,还包括选的位置及cable走线,需要尽可能的避开干扰源,而且场型要能和外置一样,水平方向尽可能地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