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Modbus和ASCII-Modbus的应用场景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5-07-29):
最近突然想起这个问题,请教下一般都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A:
ASCII 传输的是 ASCII码,效率低一些

网友A:
RTU-Modbus相对来说效率要高,但是不太直观,因ASCII可以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出

网友B:
快速的应用,就RTU吧,好像也是RTU最常用

网友B:
工控行业用的多,PLC,DCS等等

网友C:
果断用RTU

网友D:
还是RTU不错吧

网友E:
没有什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