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的校准

楼主(2015-07-29):
CS5532怎么校准,传感器是2mv/v,电源5V,用系统校准零值的时候传感器空载,让芯片以为此时是零值(偏移校准),然后传感器满载输出9mv时,配合放大倍数16倍,输入电压5/(16*2)=156mv,这样9mv放大十六倍为144mv,此时让芯片以为是最大值进行校准(增益校准),但是校准出来不对;另一种我想的是用自校准就不用外接电压,但是偏移可以校准,增益在参考电压大于2.5v时无法校准,最后一种就是直接不校准用默认的;如果用默认的不校准,然后修改放大倍数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还没试。
问题和疑问:(用的5V参考电压,5V单电源供电)
1.CS5532要不要校准,怎么校准
2.能不能不校准,然后修改放大倍数,但是手册说要高精度,偏移和增益均要校准,这就回到第一个问题了

网友A:
也在研究,怎么 没有高手 来 指点啊  !

楼主(2015-11-25):
这个可以不用校准直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