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的功能码你用过哪几个?

楼主(2015-07-29):
 01 读取线圈状态 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 ON/OFF)

  02 读取输入状态 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 ON/OFF)

  03 读取保持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04 读取输入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05 强置单线圈 强置一个逻辑线圈的通断状态

  06 预置单寄存器 把具体二进值装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07 读取异常状态 取得 8 个内部线圈的通断状态,这 8 个线圈的地址由控制器决定,用户逻辑可以将这些线圈定义,以说明从机状态,短报文适宜于迅速读取状态

  08 回送诊断校验 把诊断校验报文送从机,以对通信处理进行评鉴

  09 编程(只用于 484 )
   使主机模拟编程器作用,修改 PC 从机逻辑

  10 控询(只用于 484 )
   可使主机与一台正在执行长程序任务从机通信,探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操作任务,仅在含有功能码 9 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发送

  11 读取事件计数
   可使主机发出单询问,并随即判定操作是否成功,尤其是该命令或其他应答产生通信错误时

  12 读取通信事件记录
   可是主机检索每台从机的 ModBus 事务处理通信事件记录。如果某项事务处理完成,记录会给出有关错误

  13 编程( 184/384 484 584 )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器功能修改 PC 从机逻辑

  14 探询( 184/384 484 584 ) 可使主机与正在执行任务的从机通信,定期控询该从机是否已完成其程序操作,仅在含有功能 13 的报文发送后,本功能码才得发送

  15 强置多线圈 强置一串连续逻辑线圈的通断

  16 预置多寄存器 把具体的二进制值装入一串连续的保持寄存器

  17 报告从机标识 可使主机判断编址从机的类型及该从机运行指示灯的状态

  18 ( 884 和 MICRO 84 ) 可使主机模拟编程功能,修改 PC 状态逻辑

  19 重置通信链路 发生非可修改错误后,是从机复位于已知状态,可重置顺序字节

  20 读取通用参数( 584L ) 显示扩展存储器文件中的数据信息

  21 写入通用参数( 584L ) 把通用参数写入扩展存储文件,或修改之

  22 ~ 64 保留作扩展功能备用

  65 ~ 72 保留以备用户功能所用
   留作用户功能的扩展编码

  73 ~ 119 非**能

  120 ~ 127 保留 留作内部作用

  128 ~ 255 保留 用于异常应答

网友A:
03.06.0a这三个功能码我用的最多

网友B:
和楼上差不多

网友C:
1.4.3.6.10.16.

网友D:
03功能码

网友E:
01 读取线圈状态 取得一组逻辑线圈的当前状态( ON/OFF)

  02 读取输入状态 取得一组开关输入的当前状态( ON/OFF)

  03 读取保持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保持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04 读取输入寄存器 在一个或多个输入寄存器中取得当前的二进制值

06 预置单寄存器 把具体二进值装入一个保持寄存器

网友F:
03.06功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