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DSP循环寻址及其在FIR滤波中的应用

楼主(2015-07-29):
循环寻址 tcircular addressingj 是 D SP 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寻址方式 。该寻址方法可 以对一块特定存储 区实现循环的操作  可 以把循环寻址理解为实现一个滑动窗 ,新数据引入后将覆盖老的数据,使得该窗中包含了需处理的最新数据。在数字信号处理中的FIR 、卷积等运算 中  循环寻址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 义 。

楼主:
1  循环寻址操作的基本概念
在 T I 的 D S P 中 .循环寻址 的基本语法为 :A R n+ +(step)%
A R n 一一(step)%
与循 环 寻 址相 关 的概 念 包括① B K ,块 大小寄存器 。它确 定 了循环 寻址缓冲 区的 大小  也可 以看作 是 循环 的周期 。
② A R n 辅助寄存器 。
③ 缓 冲区的顶部地址 .B K 的低 16 位加上 A R n的 内 容 a
④ 缓冲区的底部地址 .其 31到fⅣ+1)位等 于A Rn相 应的位 ,其余 位 为零 。_v 值 的确定 如下  从 B K低 1 6 位 向低位数起 ,第一个 “1” 对应的位数 为Ⅳ。
由此可 以知 道 . 为了使 A R 11 能够 指到 缓冲 区的底部 ,A R n 的低 _v 位 必须为零 。

楼主:
2  一个循环寻址的例子

楼主:
3  F I R滤波器的基本原理及其通过循环寻址的算法实现
  FIR 滤波的公式为

楼主:
分 开 写 为 :
y(o h(0) x(0)
1)=^(0)’x(1)+ (1)  0)
2)=^(0)’x(2)+h(1)  i)+M 2)  (0)
^H )=h(o)  N 1)+ (1)  Ⅳ 2)+ 。+M N-1) x(o)
Ⅳ ^(0)  ( +^(1)  (^L 1)  +^(^L 1)  1)
Ⅳ+ 1)=M 0) (ⅣH )+ (1)  ( ~ +^(^卜1)。 (2)
由上式可 以看 出 :当 > (N 一1)后.每次的计算都 是对最近的 Ⅳ个输入值 进行的  可以用 循环寻址来实现一个滑动窗 ,使窗 内包含最新的 Ⅳ个值 以用于计算 。
下面用 图示来说明循环寻址在 N - 4 时的具体用法 。

楼主:
循环寻址的具体用法

楼主:
以下步骤省略 ,从 中也可体 会到循环 寻址是如何 实 现 一个滑 动 窗的 。
在上述过程中 .A R 0 指 向滤波器参数 ,A R 1 指向缓 冲区 。每计算一个输 出值 ,需增加一个新 的输入值 ,并且 A R 0 要复位 。在计算过程 中,循环移位使 得 刚好 指 向下一个 空 位供 下 一次存放 新 值 。
在 编 程 中要注 意的 几点 :
① 滤波器参 数的存放是按地址 从低到高由后至前地 存 放 ;
② 每次计算新的滤 渡值 要置 人一个新的原始数据 .
③ 每次计算新的滤 波值要注意 A R 0 的 复位 。

楼主:
4 F IR 滤波器编程实现
要实现 FIR 滤波器 ,通带为【0 , /4】,阻带 为[3  /4 , n 】,过渡带为[  /4 ,3  /4]。采用的等波纹切 比雪 夫逼近法设计 此滤波 器 .可得 其阶数 为9 系数向量为 (0.0003,一0.0340,一0 0414,0.1456,0 4215 ,0 1456 ,一0.0414 ,一0 0340 .0.0003)c 用
T M S320C 4x 系列的汇编语言编程如下 (可通过 C C S软 件 进行仿 真 )。

楼主:
则个的确很复杂的,需要慢慢消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