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飞思卡尔的GPIO有推挽输出吗?

楼主(2015-07-29):
飞思卡尔ARM的GPIO有推挽或开漏输出吗?

网友A:
请详细说明芯片型号,飞思卡尔有很多ARM产品系列,不同系列配置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详细说明芯片型号,飞思卡尔有很多ARM产品系列,不同系列配置也不一样。 ...

KL25Z系列

楼主:
在手册上没有找到推挽或开漏输出?

网友B:
I2C和RESET的几个引脚是开漏的,其他是推挽的。
关于开漏的引脚,你可以在reference manual中搜索:open drain很容易就搜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和RESET的几个引脚是开漏的,其他是推挽的。
关于开漏的引脚,你可以在reference manual中搜索:open  ...

我用的是KL26Z128V4型号,64脚的,数了下有7个I2C,加上RST脚就有15个脚是开漏输出的吗?

网友C:
这个应该算是标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KL26Z128V4型号,64脚的,数了下有7个I2C,加上RST脚就有15个脚是开漏输出的吗? ...

但是注意,只有在I2C功能下才是opendrain的,配置成GPIO就不是opendrain了。
具体你可以测试下试试。

网友B:
reset引脚就算配置成GPIO也是开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注意,只有在I2C功能下才是opendrain的,配置成GPIO就不是opendrain了。
具体你可以测试下试试。 ...

嗯  谢谢

网友D:
标配吧,一般的芯片都有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