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 的SCB_UART中断出不来

楼主(2015-07-29):
CY_ISR(UART_SCB_IRQ_Interrupt)
{
    /*  Place your Interrupt code here. */
    /* `#START UART_SCB_IRQ_Interrupt` */

    UART_ClearRxInterruptSource(UART_INTR_RX_FULL);

    uint8 ch;
    ch = UART_SpiUartGetRxBufferSize();
    if(ch>0)
    {
        SP485_EN_Write(1);
        UART_UartPutChar(0x08);
    }

    /* `#END` */
}

这是中断函数的代码,进入中断的时候一直出不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还没有大神帮忙吗:(

网友A:
你怎么判断程序卡在中断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判断程序卡在中断之中?

串口一直发送0x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一直发送0x08

那就不是卡在中断没出来,而是不停的在执行中断。请检查串口的中断触发条件是否是FIFO not empty,如果是清空FIFO。因为FIFO始终没有清空,所以不停的进入中断。

网友B:
楼主为什么要用发送中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要用发送中断呢

是接收中断,用发送0x08看看是否一直在中断中循环。

网友C:
/* ========================================

*

* Copyright YOUR COMPANY, THE YEAR

* All Rights Reserved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your company.

*

* ========================================

*/

#include <project.h>

#include <stdio.h>

#if defined (__GNUC__)

        /* Add an explicit reference to the floating point printf library to allow

        the usage of floating point conversion specifier. */

        asm (".global _printf_float");

        /* For GCC compiler revise _write()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for (i = 0; i < len; i++)

                {

                UART_UartPutChar(*ptr++);

                }

                return(len);

        }

#elif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For MDK/RVDS compiler revise fputc()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enum

        {

                STDIN_HANDLE,

                STDOUT_HANDLE,

                STDERR_HANDLE

        };

        FILE __stdin = {STDIN_HANDLE};

        FILE __stdout = {STDOUT_HANDLE};

        FILE __stderr = {STDERR_HANDLE};

        int fputc(int ch, FILE *file)

        {

                int ret = EOF;

                switch(file->handle)

                {

                        case STDOUT_HANDLE:

                        SCB_UartPutChar(ch);

                        ret = ch;

                        break;

                        Document Number: 001-92486 Rev. *A Page 143 of 171

                        case STDERR_HANDLE:

                        ret = ch;

                        break;

                        default:

                        file = file;

                        break;

                }

                return(ret);

        }

#elif defined (__ICCARM__)

        /* For IAR compiler revise __write() function for printf functionality */

        size_t __write(int handle, const unsigned char * buffer, size_t size)

        {

                size_t nChars = 0;

                for (/* Empty */; size != 0; --size)

                {

                        SCB_UartPutChar(*buffer++);

                        ++nChars;

                }

                return (nChars);

        }

#endif /* (__GNUC__) */

CY_ISR(UART_SCB_IRQ_Interrupt)

{

    if(UART_GetRxInterruptSourceMasked() & UART_INTR_RX_NOT_EMPTY)

    {

        UART_UartPutString("Wel \r\n");

    }

    UART_SpiUartClearRxBuffer();

    UART_ClearRxInterruptSource(UART_INTR_RX_NOT_EMPTY);

}

//void MyIntHandler()

//{

//    UART_ClearRxInterruptSource(UART_INTR_RX_NOT_EMPTY);

//    //UART_ClearPendingInt();

//    UART_UartPutString("Wel\r\n");

//

//}

int main()

{

        uint32 i = 444444444;

        float f = 55.555f;

    char *s;

    //UART_SetCustomInterruptHandler(&MyIntHandler);

    isr_StartEx(UART_SCB_IRQ_Interrupt);

        UART_Start(); /* Start communication component */

        CyGlobalIntEnable; /* Enable interrupts */

        /* Use printf() function which will send formatted data through

        * UART (SCB mode) */

        UART_UartPutString("Welcome\r\n");

    sprintf(s, "%10.3f", 3.1415626);

    printf("Test printf function. long: %ld, float: %s \n",i,s);

        for(;;)

        {

        }

}

/* [] END OF FILE */

我给你的这个,是我自己测试过的,你拿过去测试一下,然后分析一下。

网友C:
你的中断入可函数写的有问题,你参考一下我的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中断入可函数写的有问题,你参考一下我的写~

谢谢了,能留个联系方式吗?以后还得向你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中断入可函数写的有问题,你参考一下我的写~

谢谢已经通过测试。

网友C:
:)哈哈~测出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