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音频静音电路

楼主(2015-07-29):
各位大侠,看看这个音频的静音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求解!!

另外:去掉Q20000以后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这个电路一直没想明白,运放出来以后为什么不直接接到功放呢,反正功放7388也有静音功能,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序号大的很,秀个图要半天。去掉好的很,R一千八短路。Q一一一一,逆接出低电阻。电阻三千三,阻值偏高了些 ...

Q11111逆接出低电阻?能否说得更明白点,这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还有就是输入功放前为什么要加这一级电路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说说,努力自顶中。。。。。

网友C:
你不能一下子提出这么大的问题
你必须自己先明白一部分,对个别问题才好解答,这里人都不错,都会帮到你

网友D:
Q五个1的CE反接,是为了获得更低的饱和电压。。。

Q2四个0和两个基极电阻,提供上电时的通路。。。Q一千八百,提供断电是的通路。。。嗯,RC 充放电。。
好像是这样。。不过感觉哪里不对,时间常数太小。

网友E:
明显的上电时消静音,这是保险的做法,防止后端片子静音不好

网友A:
Q11111的E极一直被电阻R3400拉低,那AUDIO信号岂不是接到地了,还能流入下一级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明显的上电时消静音,这是保险的做法,防止后端片子静音不好

正解,12V做使能端,上电直接音频接地,话说你的原理图那么多物料吗。Q20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正解,12V做使能端,上电直接音频接地,话说你的原理图那么多物料吗。Q20000? ...

你说的恐怕不对吧,R3400不是一直拉低状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恐怕不对吧,R3400不是一直拉低状态吗?

抱歉,是我的疏忽,没看到R3400,囧!
电路我看错了。

可以理解成类似下拉电阻吗?这只是我的理解,粗陋浅见而已。
R3400,是做静电电阻吧,耳机输出瞬间和插拔耳机时,直流电平降为0,减少冲击声。
至于后面的Q11111等做直流接地,HIGH-12V  是控制上面两个管子的开关情况。
我也只能看到这么多。这个电路设计的很细腻,设计者的初心我这种水平的人还真琢磨不透。
不知楼主的电路是哪里的,烦请告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恐怕不对吧,R3400不是一直拉低状态吗?

20k 不能拉低音频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0k 不能拉低音频啦

我很想知道Q20000的作用是什么,而且与他并联的电阻如果贴上,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Q20000的作用是什么,而且与他并联的电阻如果贴上,起什么作用? ...

你错了,Q20000作用大大滴

网友G:
Q2000什么作用?:dizzy:

网友H:
引用 网友G:
Q2000什么作用?

Q2000的E脚为低电平、Audio正常输入功放时,补偿Q1111的非线性,减小Audio信号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