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电池,大家看看:超级电池:充电一次只需要3-5分钟

楼主(2015-07-30):
(无正文)

网友A:
做为电工,看这**就知道在吹牛。

2-3分钟,多少Ah呢? 1000mAH,2分钟冲电,要30A的电流,触电,连线。

超级电容是充电很快的,另外:
当电池应用在油电混合大巴车上时,每当车辆刹车,超级电池可以回收能源,车辆再启动后,再把能源推送出去,在车辆运行过程中,超级电池也可以自动完成充电。

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B:
全是异想天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为电工,看这**就知道在吹牛。

2-3分钟,多少Ah呢? 1000mAH,2分钟冲电,要30A的电流,触电,连线。

我还想加一条,那么大的充电电流,电池能受的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