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以及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

楼主(2015-07-30):
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以及这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不胜感激!!

楼主:
这是一个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但不知具体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实现的?
特别这两个电容

楼主:
请各位指教指教:handshake

网友A:
看不到图
把图保存为JPG格式,在编辑里面点击图片,。。

网友B:
我倒是看见了图片。
此电原理图错得离谱,改正后再说吧。

网友A:
我连图都看不到,更没有发言权了

网友C:
隔离、耦合。。

为了省去光耦。。。。。

网友D:
这原理图设计的我也是醉了。。。你都讲了是直流电机了。。。能工作?

网友E:
楼主分析下,什么样的信号能让电机一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看见了图片。
此电原理图错得离谱,改正后再说吧。

这是使用中的一款电路图,能正常工作的?
哪里错了呢

网友F:
好处是:当系统死机PWM异常时,变成持续额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输出会关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使用中的一款电路图,能正常工作的?
哪里错了呢

如果在标注PWM处施加连续的方波,那么C2整流后上正下负,C1整流后上负下正。那么两电容联接处为对地12V时,上边的P沟管导通,下边的N沟管也导通。你怕不怕?
9楼也说了:“你都讲了是直流电机了。。。能工作?”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使用中的一款电路图,能正常工作的?
哪里错了呢

电路正常工作,是不是就说你抄图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分析下,什么样的信号能让电机一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原理图设计的我也是醉了。。。你都讲了是直流电机了。。。能工作? ...

为什么直流电机就不能工作?
这里本来是控制其转动、停止的,上管导通下管截止不就是电机转动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直流电机就不能工作?
这里本来是控制其转动、停止的,上管导通下管截止不就是电机转动了吗? ...

大哥 您误会了 我讲的不是电机不能转 我是讲你MOS管左边的电路有问题,尤其是两个电容!
实现了功能不代表电路图设计合理
楼主你先要搞清楚 直流电路和交流电路的基本区别。。。
没猜错的话这个驱动电路有可能是从交流电机那里拿来和左边的推挽电路组装起来的吧。。。
目测你这个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建议选择经典电路H桥驱动,这个电路舍弃吧,比较奇葩
个人愚见,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您误会了 我讲的不是电机不能转 我是讲你MOS管左边的电路有问题,尤其是两个电容!
实现了功能不代 ...

谢谢!

楼主:
我又去重点测了几个波形,电容两端对地的波形如下:

请大家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标注PWM处施加连续的方波,那么C2整流后上正下负,C1整流后上负下正。那么两电容联接处为对地12V时 ...

斑竹
你看一下波形,应该不会到12V,只有10V左右。

网友B:
22楼说得对。
此电路不是少了些什么,而是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即22楼所说得“冗余”。
替22楼补充:
1、这是Buck电路,
2、Q1没有用,反而可能造成“共同导通”。原作者估计是要Q1续流,实际上D4(快速二极管)已经起了续流作用。
3、D1D2D3无用。
4、电感L无用,直流机本身是个大电感。若为防止干扰,应该使用共模电感。
5、既然Q1无用,可以去掉,那么Q1门极所联接的那些元件包括C1也可以去掉。
6、既然Q1可以去掉,那么Q2可以直接耦合到NPN三极管,C2无用,可以去掉。
7、为防止24V电压施加到Q2门极(对Q2源极来说地线为-24V),Q2门极可以分压驱动,C1也可以去掉。Q3Q4改成两支NPN管单端工作。这样一来,12V的简单稳压电路也可以去掉,直接用24V电源。

网友D(点评):
学习了版主~你不讲我还真没看粗来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楼说得对。
此电路不是少了些什么,而是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即22楼所说得“冗余”。
替22楼补充:

谢谢!

网友G:
看23楼那图,这才叫认真严谨的技术态度

网友E:
楼主的电机是24V的,这样好像不能全电压工作吧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很完善,加了一些保护功能,就显得“冗余”了,两个电容是标准的防止控制端出现意外而长期高电平或低电平而设计的,在俄罗斯的产品上见过这样的设计,楼主说的很清楚,这是PWM控制电机的,PMOS管让电机转,NMOS让电机刹车,频率30kHZ的pwm波通过两个三极管的推挽放大输出,加在C1和C2之间的PWM功率信号的低电平多了,电机转的快。高电平多了电机转的慢。
如果说冗余,那就是D1-D2,D3,D4多了,但是外加这四个二极管后,出故障后可能更好分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机是24V的,这样好像不能全电压工作吧

单端驱动管集电极负载分压就是了。楼主的工作频率不高,分压电阻稍大些无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很完善,加了一些保护功能,就显得“冗余”了,两个电容是标准的防止控制端出现意外而长期高电平 ...

因C1存在,Q1不可能持续导通,故而不可能起刹车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很完善,加了一些保护功能,就显得“冗余”了,两个电容是标准的防止控制端出现意外而长期高电平 ...

谢谢你的解释!
对C1、C2的取值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上臂PFET是运转马达,下臂NFET是刹车。

是对的。加在2个MOSFET的上的驱动就是脉冲波,不是连续波。
C1和从的取值要考虑上下MOSFET的驱动阻抗和电容,取值要考虑MOSFET的输入电容在nF级别,C1和C2取104到105,可以去相等

网友H:
不就是交流耦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