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做遥控器,IR口跟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IR口(PA0)不接外部上拉电阻(参考别的遥控器的,别人都不加),但是我发遥控码的时候怎么都拉不高IR口(PA0),只有加外部上拉遥控码才能正常发射出去,但是加外不上拉的话功耗拉不了太低。求指点

(因为别人遥控器不加外部上拉,所以应该有寄存器或者什么配置可以给PA0内部上拉的,看资料PA0确实也有内部上拉功能,但是没有找到在哪里开启,我试过默认是没有上拉的)

MCU型号STM8L101

楼主:
看过Px-CR1,这里只是设定输入输出的模式,而我想要的PA0有内部上拉效果,好像设不了(或者我不懂设)

网友A:
你用什么模式,自已模拟IO发送? 那个是硬件红外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模式,自已模拟IO发送? 那个是硬件红外驱动

我用的是MCU自带的遥控功能,通过配置TIM2跟TIM3,打开ir功能发送的

楼主:
部分引脚图,PA0不加外部上拉的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啊:dizzy: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不知道怎么将他配置成内部上啦呢???还是会,并配置好了,但没上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不知道怎么将他配置成内部上啦呢???还是会,并配置好了,但没上拉效果???? ...

我是不知道怎么配置PA0有内部上拉

网友:
PA0确实有内部上拉功能的,查一下IO口配置方面

网友C:
内部没有上拉,就外接1个呗,另外再用个IO控制外接的电阻
或者换个有内部上拉的IO做遥控咯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在外部做个上拉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没有上拉,就外接1个呗,另外再用个IO控制外接的电阻
或者换个有内部上拉的IO做遥控咯 ...

看资料内部应该是有上拉的,只是我找不到怎么设置而已,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我暂时用外部上拉了,跟你说的一样,用另外io口控制上拉电阻

网友E:
将端口设置为上拉/下拉输入,是由将GPIOx->ODR相应位设置为0或1来设置为下拉输入还是上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端口设置为上拉/下拉输入,是由将GPIOx->ODR相应位设置为0或1来设置为下拉输入还是上拉输入[ ...

这个我是设的上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将端口设置为上拉/下拉输入,是由将GPIOx->ODR相应位设置为0或1来设置为下拉输入还是上拉输入[ ...

output模式中的push-pull模式是具有上拉功能的,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楼主:
问题出在IR的这个唯一的寄存器上,Bit1这个位,我的理解是要enable才能让IR这个引脚(即PA0)有上拉电压,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弄懂这个位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通过调试,Bit1只能设置为Disable,不然PA0不可控(除非加外部上拉电阻)。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F(2016-07-07):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IR的这个唯一的寄存器上,Bit1这个位,我的理解是要enable才能让IR这个引脚(即PA0)有上拉电压, ...

楼主,要TIM2跟TIM3都要配置才能在使PWM在PA0(IR)输出吗?我只设置了STM3,我用示波器测在PB1输出的波形是对的,但是IR_EN使能后PA0跟PB1都没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