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逻辑器件选型,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7-30):
我现在需要一款低电压(0.8V仍可以工作)的逻辑器件,可以实现
类似D触发器的性能,给一次低电平脉冲,输出状态切换一次。
或者有没有类似于滚珠开关、水银开关似得,但可以在 开、关两种状态保持稳定的开关,机械结构的也可以,但不要太大。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那你的高电平定义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高电平定义多大啊?

我高电平大于0.4V就可以

网友A:
估计不好办啊。还不如自己做逻辑呢

网友B:
没有能直接满足楼主要求的现成芯片。

网友C:
http://www.ic37.com/htm_tech/2007-8/29009_591590.htm

设计对器件抠到这份上,很难找词形容其蹩脚程度了,哈哈.
东芝有,但市场上很少见.另找门路为上.

网友D:
要么自己搭三极管放大一下信号吧

楼主:
谢谢!
正在变通思路,
大家知道草坪灯、鞋灯、玩具。。。。这些行业里边有没有这种类型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