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驱动2.4寸TFT屏求助

楼主(2015-07-30):
前段时间在X宝上买了一块TFT触摸屏,店主提供了一些资料,但是无论如何无法驱动起来,想问下有没有坛友成功驱动了这类屏的?附件是店家提供的资料,求指点!
不胜感激!!!

touch_screen2是我自己写的驱动,我就是试下能不能驱动起来,只显示字符就可以。

网友A:
这资料说的也太少了一点啊。都没提到SD卡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店家不提供技术支持么 还是没有技术支持。。只有资料

网友C:
店家不支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资料说的也太少了一点啊。都没提到SD卡是干什么用的。

我现在不用SD卡,只要屏幕驱动起来就行,哪怕只显示一个字符就够了,我现在是用他们给的程序移植过来,屏幕没反应,稍后我把我写的程序传上来,用的是nucleoF070R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店家不提供技术支持么 还是没有技术支持。。只有资料

不提供技术支持……资料也是要的

楼主:
不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是要的才给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提供技术支持……资料也是要的

那还只能多读读资料了。。建议可以对比野火,原子这些开源的TFT屏的驱动程序和硬件资料,
想要弄出来,不只是软件,硬件首先得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用SD卡,只要屏幕驱动起来就行,哪怕只显示一个字符就够了,我现在是用他们给的程序移植过来,屏 ...

个人建议先用IO口模拟一下。简单一些。背光可以点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先用IO口模拟一下。简单一些。背光可以点亮吧。

背光是一直亮的额,到现在连这个屏用的什么芯片驱动我都没看到,背后两个不是驱动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背光是一直亮的额,到现在连这个屏用的什么芯片驱动我都没看到,背后两个不是驱动芯片 ...

其实从接口定义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些许端倪的。然后靠经验可以猜猜大概用的什么片子。还有实在不行就按通用的协议或者时序图来操作,先显示全1.

网友D:
加我QQ565496174,我帮你看看

网友E:
楼猪 首先你要判断你用的TFT屏的驱动芯片,根据驱动芯片找到相应的初始化命令,我最近刚刚完成了TFT屏的显示,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猪 首先你要判断你用的TFT屏的驱动芯片,根据驱动芯片找到相应的初始化命令,我最近刚刚完成了TFT屏的显 ...

但是我看不到驱动芯片呀,背面两个芯片不是驱动,是串口转并口芯片,莫非要把屏拆开?

网友F:
你仔细看一下板子上那俩芯片U1和U2,应该一个是触摸芯片2046,另一个应该就是TFT的驱动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仔细看一下板子上那俩芯片U1和U2,应该一个是触摸芯片2046,另一个应该就是TFT的驱动芯片了。 ...

两个芯片一模一样!都是HC245,其他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不到驱动芯片呀,背面两个芯片不是驱动,是串口转并口芯片,莫非要把屏拆开? ...

你可以问一下你买屏的地方,他们肯定知道你这个屏幕的驱动芯片的,一个芯片是控制LCD的液晶显示,另一个是控制触摸部分的,两个型号都要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问一下你买屏的地方,他们肯定知道你这个屏幕的驱动芯片的,一个芯片是控制LCD的液晶显示,另一个 ...

好的,谢谢!实在不行我就拆开看看吧,多谢指点!

楼主(2015-08-31):
引用 网友E:
楼猪 首先你要判断你用的TFT屏的驱动芯片,根据驱动芯片找到相应的初始化命令,我最近刚刚完成了TFT屏的显 ...

大神,我把屏拆开看了,确实只有两片HC245,其他没有任何芯片,这个是不是没有触摸功能的TF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从接口定义多多少少可以看出些许端倪的。然后靠经验可以猜猜大概用的什么片子。还有实在不行就按通用 ...

大神我还是没能驱动起来,我把屏拆开看了,确实只有两片HC245,没有其他芯片了

网友G(2017-05-29):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好像控制芯片是ILI9341

网友G:
我现在预见和楼主一样的困惑,加点只有背光亮着,其他都没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好像控制芯片是ILI9341

后来发现是驱动问题,换了个驱动可以了,我回去找找,找到了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