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usb防静电TVS管推荐

楼主(2015-07-30):
亲们,帮忙推荐便宜的贴片TVS管。接触放电6kV,空气放电8KV。

网友A:
【PJSR05】Vrwm:5.0V;Vb:6.0V;防静电能力(接触/空气):8KV/15KV;结电容(f=1MHz):1.2pF;封装为SOT-143

网友B:
便宜点的防护效果要查,ESD的防护器件就是靠半导体在金属氧化层上的厚度和宽度决定的通流能力,越便宜就越小,所以相同封装的器件有15A的25A的30A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选便宜的也要保证参数在设计的最低要求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点的防护效果要查,ESD的防护器件就是靠半导体在金属氧化层上的厚度和宽度决定的通流能力,越便宜就越 ...

好的。谢谢指点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