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vivado下用ILA调试PL端逻辑问题

楼主(2015-07-30):
各位大侠:最近我在vivado下跑xilinx官方测试DDR的example,DDR是挂在PL端的, 生成bit文件下载到板子下,总是无法找到hw_ila,并且提示warning:
WARNING: [Xicom 50-38] xicom: No CseXsdb register file specified for CseXsdb slave type: 0, cse driver version: 0. Slave initialization skipped.
WARNING: [Xicom 50-38] xicom: No CseXsdb register file specified for CseXsdb slave type: 0, cse driver version: 0. Slave initialization skipped.
WARNING: [Xicom 50-38] xicom: No CseXsdb register file specified for CseXsdb slave type: 0, cse driver version: 0. Slave initialization skipped.
WARNING: [Xicom 50-38] xicom: No CseXsdb register file specified for CseXsdb slave type: 0, cse driver version: 0. Slave initialization skipped.
INFO: [Labtools 27-1434] Device xc7z030 (JTAG device index = 1) is programmed with a design that has no supported debug core(s) in it.
WARNING: [Labtools 27-3123] The debug hub core was not detected at User Scan Chain 1 or 3.
Resolution:
1. Make sure the clock connected to the debug hub (dbg_hub) core is a free running clock and is active OR
2. Manually launch hw_server with -e "set xsdb-user-bscan <C_USER_SCAN_CHAIN scan_chain_number>" to detect the debug hub at User Scan Chain of 2 or 4. To determine the user scan chain setting, open the implemented design and use: get_property C_USER_SCAN_CHAIN [get_debug_cores dbg_hub].
WARNING: [Labtools 27-1974] Mismatch between the design programmed into the device xc7z030_1 and the probes file E:/pl_ddr3/pl_ddr3/pl_ddr3.runs/impl_1/debug_nets.ltx.
The device design has 0 ILA core(s) and 0 VIO core(s). The probes file has 4 ILA core(s) and 0 VIO core(s).
Resolution:
1. Reprogram device with the correct programming file and associated probes file OR
2. Goto device properties and associate the correct probes file with the programming file already programmed in the device.
我试过重新生成,使用set up debug等等都出不来,有相同经历的兄弟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A(2016-10-26):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自己找答案没找到,折腾好久,终于解决:方法有二:
其一:PS端程序没跑起来,所以,PL端写入的时候,检测不到CLK,所以会有如上提示,
解决方法:先运行PS端程序,再烧写PL端程序,然后就会有DEBUG运行界面。
其二:烧写时,注意DEBUG文件载入的路径。BIT文件写入后,才会有DEBUG运行。
虽然只是个先后问题,但依然困扰我几天。极小的问题,我愿意给我后来的人,提供一点点的帮助!

网友C:
楼主用的zynq?030?

网友D:
LZ也是猛呀,一年前的帖子还可以自己回一个
这个有个xilinx zynq挂ila的例子看一下
发布不了链接算了

网友E(2017-02-11):
楼主您好,我也在vivado下出现了相同的问题。楼主的两种解决办法里,第一种的PS和PL不知道是什么,惭愧。第二种方法里,我用的是vivado2015.4,program device时,bit文件和debug是一起下载的,没有先后顺序,已经困扰好久,不知道怎么破。希望楼主指导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自己找答案没找到,折腾好久,终于解决:方法有二:
其一:PS端程序没跑起来,所以,PL端写入的时候,检测 ...

楼主你的第二种方法是什么意思?烧写时难道不是同时加载的吗?

网友G(2017-10-21):
可是我没有PS端程序要跑,只有PL端怎么办?

网友H(2019-06-02):
请问楼主能加我一下QQ吗?1141730600 关于DEBUG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