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3.00元(功能说明)
[51单片机] 【原创连载】我的设计之路小结(软件篇ing)

楼主(2015-07-30):
        到了一定阶段,就必须整理、总结。深刻体会到自己目前知识的零碎,一直有这个想法,却迟迟未行动。前几日,终于着手开始整理,打算在本上记下,可发现电路图、程序什么的,用笔写下来太麻烦,于是决定将此想法搬到二姨家。分软件、硬件两部分,都是自己本科做过的设计,希望能将遗忘的捡起来,不会的尽量搞明白。让自己踏踏实实的进入下一阶段。同时,希望路过的大神能多多指导,当然,如果哪位学弟学妹能从中学到点什么,我会很开心的。:loveliness:
硬件主要有:1、软开关电路设计
                   2、升降压电路制作
                   3、智能输液报警器
                   4、数控恒流源
                   5、单相AC-DC变换电路
                   6、弯道自动减速装置
软件部分:1、基础的有按键、流水灯、数码管、定时器、双机通信
                2、交通灯设计
                3、AD/DA转换
                4、液晶1602和12864
                5、步进电机控制
                6、超声波测速
                7、语音播报功能
此贴主要是相软件的介绍,用的是51单片机,c语言硬件部分请点此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1021806-1-1.html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添加红外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要求楼主添加红外通信

欢迎你来补充我没用过红外通信,好像用过IRF905无线发射,等我整理到那一部分时再学学

楼主:
0731 周五 阴转大太阳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程序部分,我得找个板子,将每个实验再做一遍才好,好多忘了(考研,把这部分知识从大脑清空了。。。)最重要是,我想保证自己记录的程序都是调试好的,不误导大家,自己以后再用也方便。今天先记些废话:
1.程序要规范,也要有自己的风格。我喜欢看着程序整整齐齐的感觉。要有规律的使用Tab键,我的程序排版:头文件---宏定义---位定义---变量定义---函数声明---主函数---子函数。同时要加一定的注释,或许你写的时候觉得没必要,当你隔段时间再看时,就会很感激自己的注释。
2.必须有板子和板子的原理图。尤其在看别人程序时,一定要有其板子的原理图。
3.刚开始时,自己会变着花样写程序,也就是要自己给自己的程序增加功能,很锻炼思维。
4.搜集自己常用的程序(就好比搜集自己喜欢的电路图一样),放到一个记事本中,随时用。如延时函数、数码管的定义、中断初始化等。
5. ...
一时想不起来许多,想到了再加,等有了板子,调试出来继续。

网友B:
很不错,挺好的!

楼主:
0802 周日
记录几个基础的
1>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_12M(uint t)     //12M,延时1毫秒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这种延时函数并不精确,当时就一直用了。可以在烧录软件上直接获取,也可以通过定时器精确控制(后面会说到)。
2>按键消抖:
if(a==0)
{
        delay(10);
         if(a==0)
        anjian1();
}
3>for函数实现循环:
for(e=4;e>0;e--)
{
        P3=n;
        delay(5000);
        n=_cror_(n,1);
}
4>数码管:
      数码管有共阴、共阳之分,若是共阴,则高电平点亮。下图为共阴极数码管。
      管脚识别: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可以了。数码管分为共阴极和共阳极。以共阴极为例,先用万用表的正极(对于数字万用表为红色表笔)放在某一个管脚,另外一个负极依次去测量其他管脚。若没有一个管脚亮,说明正极接的是公共端(COM)。若亮,根据发光位置就可以判断引脚了,正极接的是相应的段码端(a,b,c,……,dp),负极为对应数码管的公共端(C1,C2)。

这断定义应该存起来的,经常用到。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00};

网友C:
我是新手,专门过来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欢迎你来补充我没用过红外通信,好像用过IRF905无线发射,等我整理到那一部分时再学学 ...

建议增加24C02的程序

楼主(2017-05-12):
        看着之前的帖子,哈哈,半吊子,没弄完。
        从15年到现在,先后学了linux,还用了stm32,还学过神经网络相关算法,最近在用c#编通信部分,都不敢轻易开贴了,没有一项完整学完的,,大多都是不用了,就扔下了,也没个总结,今后要用,还得重新捡起来,我知道这不好,得改,慢慢来
        此贴先结掉,后会有期;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着之前的帖子,哈哈,半吊子,没弄完。
        从15年到现在,先后学了linux,还用了stm32,还 ...

学的越多感觉知道的越少,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的越多感觉知道的越少,加油

嗯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