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9.00元(功能说明)
【原创连载】我的设计之路小结(硬件篇ing)

楼主(2015-07-30):
        到了一定阶段,就必须整理、总结。深刻体会到自己目前知识的零碎,一直有这个想法,却迟迟未行动。前几日,终于着手开始整理,打算在本上记下,可发现电路图、程序什么的,用笔写下来太麻烦,于是决定将此想法搬到二姨家。分软件、硬件两部分,都是自己本科做过的设计,希望能将遗忘的捡起来,不会的尽量搞明白。让自己踏踏实实的进入下一阶段。同时,希望路过的大神能多多指导,当然,如果哪位能从中学到点什么,我会很开心的。:loveliness:
硬件主要有:1、软开关电路设计
                   2、升降压电路制作
                   3、智能输液报警器
                   4、数控恒流源
                   5、单相AC-DC变换电路
                   6、弯道自动减速装置
软件部分:1、基础的有按键、流水灯、数码管、定时器、双机通信
                2、交通灯设计
                3、AD/DA转换
                4、液晶1602和12864
                5、步进电机控制
                6、超声波测速
                7、语音播报功能
此贴主要是相关电路图的介绍,程序部分请点此链接: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1&extra=#pid5732716

楼主:
0730 周四
软开关电路设计:
1、设计要求:

2、整体框图

3、电路图

4、555定时器介绍:

这一部分还没有结束!后接13楼(可以坐电梯哦)

网友A:
卧槽,手写笔记....

网友A:
整体的没有嘛?

楼主:
整体的什么?

网友A:
关关我是奔着你的头像来的....

网友B:
电路没有贴完整吗,输出采样没看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没有贴完整吗,输出采样没看见啊

这个好像我们最后没做采样,:lol那时刚大二,精力能力有限。后面那个数控恒流源有采样。驱动电路也没有,当时好像直接焊板子了,没画完整电路图。

楼主:
0731 周五
接4楼软开关电路设计:
5.主电路介绍:
1>mos管:此设计说的是用IGBT,但事实最后用的就是Mos管(IRF640)。下面是mos管的图,栅极(G)加PWM波,剩的两端分别接在电路两端,注意正负。功率管要注意的有两个(I think 欢迎补充指正):驱动和散热。散热就加散热片,千万别把管子直接焊在板子上,要能随时拔

2>驱动:用的是芯片EXB841。EXB841对IGBT有驱动、控制及保护的作用,但我当时没搞太懂,只是照的网上的电路图实验了。此部分,555输出的波从15脚输入,3 脚输出接mos管的栅极。附上EXB841资料两份,要用的自己可以再研究研究。不建议用此芯片驱动,这是专门驱动IGBT的,因为当时我们实验室有这个芯片,才用的。驱动mos管,irf2110就可以了,后面会介绍到。

3>直流斩波电路:电路变换有多种,此设计基于DC-DC变换电路,图中L1是谐振用的。下图为当时的仿真电路,将555输出的方波加到4处,输出电压Uo=占空比*Ui。

4>软开关:与之相对的是硬开关,研究的是开关过程。实际电路,在开通和关断过程,U I都不为0,会有开关损耗,开关频率越高损耗越大。降低损耗即引入了软开关。方法有许多,本设计是在电路中增加电感电容,在开关过程前后引入谐振,如下图,让L1和C1谐振,从而改善开关条件。关于谐振是需要计算的,条件wL=1\wC。
最后附上我们的板子图(当时还是诺基亚小手机拍的):

软开关电路完结,如想到不完整的地方,我会随时修改补充的。欢迎大家找毛病:)

网友C:
引用 楼主:
0730 周四
软开关电路设计:
1、设计要求:

您非常用心可能是我能力有低把,看得不太懂

网友D:
马赛克的地方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赛克的地方是什么?

有的是不用连线的,有的是些测试用的表。都不要紧的

楼主:
0801 周六 阴天(依然热)
升降压电路制作:
        升降压,即电路能升压能降压,这是我们大三时的电力电子课设。其PWM产生电路跟前面的方法一样,主要介绍电源电路、主电路和驱动电路。
1.电源电路:
        此设计电源电路只需整流,是单相桥式的。大学里我焊的第一块板子就是电源电路,220V经变压器后整流滤波,再用LM78系列进行稳压,就会有5V、12V等电压输出。那么,看着下图(把晶闸管VT看作二极管D),你能完整分析一个周期吗?能画出波形图吗?

        U2正半周(即a点点位高于b点点位),D1和D4导通,电流从a端流经D1、R、D4流回到b端,
        U2负半周则D2、D3导通,电流从b流出,流经D3、R、D2流回到a端。在U2 过零时,二极管都不导通。
        若是晶闸管(半控器件)或全控器件(如IGBT),则要加上触发脉冲。(图中阿尔法为触发角)
下接21楼

网友E:
楼主您好,哪里上的大学?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同学也搞过输液监控报警器。

网友F:
楼主继续叙述,等待中

网友G:
大学学的东西还是基础的、有用的、相似的

楼主:
上接17楼
0804 周二

2.主电路——升降压电路
1>变换电路:有4种,交流变整流为整流电路(Rectifier)上次的单相桥式为其中一种;直流电变交流电为逆变(Inverter);交流变交流为交流-交流变流电路;还有一种是直流-直流变流电路(DC-DC Converter),下面重点介绍。
      直流-直流变流电路是将直流电变为另一固定电压或可调电压的直流电,还可分为直接直流变换即斩波电路(DCCopper)间接直流变换。前者直接将直流变为另一种直流,输入输出接不隔离;后者则加入了交流环节,通常用变压器实现输入输出的隔离,即直-交-直电路。

      上图是六种基本斩波电路:降压斩波电路(Buck Chopper);升压斩波电路(Boost Chopper);升降压斩波电路(Buck-Boost Chopper);Cuk斩波电路;Sepic斩波电路及Zeta斩波电路。      PS:有没有混乱!其实只需掌握前三种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的要求)
2>降压斩波电路分析:

     假设电路已达到稳态
      V导通时:uo=E,io指数上升
      V关断时:uo≈0,io呈指数下降
      电感L值可以取大些,保证电流连续且脉动小。
      则输出平均值:Uo={ton/(ton+toff)}*E=αE 其中α为占空比即ton/T
3>升压电路分析:

      假设电路已达到稳态,且L、C值都很大
      V导通:L充电,充电电流基本恒定为I1,同时C上电压想R供电,基本保持输出电压恒为Uo。
                 L上储能为E*I1*ton
      V关断:E和L都向C充电,同时向负载R提供能量。
      L所释放能量为(Uo-E)*I1*toff
      在一个周期T内,有E*I1*ton =(Uo-E)*I1*toff  推出  Uo=(T/toff)*E
4>升降压电路分析:

        假设电路已达到稳态
      V导通:L储能,同时C向R供电,L储能=E*ton
      V关断:L向R释放能量,L释放能量=Uo*toff
      一个周期内,有E*ton=Uo*toff 推出Uo=(ton/toff)*E=(α/1-α)*E
至少应该将公式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学学的东西还是基础的、有用的、相似的

的确基础、不打牢的话,以后用到再补时很吃力

网友H:
稳压电源的资料有没有,我想制作一个稳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压电源的资料有没有,我想制作一个稳压源

你可以看看,这是我之前的资料,我还吗来得及整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引用 楼主:
0731 周五
接4楼软开关电路设计:
5.主电路介绍:

我勒个去,一个大洞洞板!

楼主:
0822 周六
3、驱动电路
关于MOS管的的驱动,可以自己搭建电路,在此设计中,自己选择了简单的方法,用驱动芯片。
关于MOS管驱动略知一二三:MOS管导通不需要电流,只要GS电压高于一定的值就可以。但还需要的是速度。
IR2111 是功率MOSFET 和IGBT 专用栅极驱动集成电路, 可用来驱动工作在母线电压高达600V 的电路中的N沟道功率MOS 器件。采用一片IR2111 可完成两个功率元件的驱动任务,选用IR2111芯片能对前面送进的PWM波分成两路反相的讯号,从而进行后面元件的驱动。电路图如下:(附上datasheet)

楼主(2015-09-14):
0914 周一
智能输液报警器
【简介】
       主控模块采用STC89C51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分析处理,根据提前设定的条件控制LED闪烁示警,并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工作截止液体,同时,发射器与接收机无线通信,接收机语音提醒,PC机终端显示或液晶显示。
【功能框图

【控制模块介绍】
         用的是宏晶的单片机,控制各个本分进行工作,这部分不多说了,相关程序会在软件篇中。
【检测模块】
1、光敏二极管:又称光电二极管,是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器件,工作在反向电压下,具有单相导电性,它的反向电流随光照强度的增加而上升。
  2、光敏模块:电路图及实物图如下

       原理:将输液管放在LED和光敏管中间,要保证不受干扰,所以将其装在电池盒里。首先明确输液管里有无液体会发生光强弱的变化。模块在无光条件或者光强达不到设定阈值时,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光强超过设定阈值时,输出低电平;而通过调节电位器,可以准确辨别是否有液体通过输液管。输出可以和单片机相连,从而进行下一步工作。(针对393的连接还有一定的疑问,认为光敏二极管上方应和R3下方进行比较,可能当时画错了。。。或者是自己理解错了)
        下面这张图应该好理解些:

后面的明天继续。。。
【无线传输模块】

【截止模块】
【显示部分】

楼主:
0917 周四
【无线传输模块】
无线数传模块用的是nrf905,关于他的资料可以在网上下载的 电路的搭建也很简单。

【截止模块】
截止模块用的是步进电机,控制他的旋转来是输液管夹住

【显示部分】
液晶显示部分在程序里具体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