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黔驴技穷了。

楼主(2015-07-30):
如图所示,做一个热电偶测温电路。其中热电偶冷端接地,信号进放大器之前加了电容滤波,100uF,
也有小的1nF(10nF,100nF)电容,没有用RC。12位AD(4.096的内部参考)转换的结果有20位的跳变;
但是用电阻分压后,替代热电偶作为AI输入,AD结果基本上没有跳变(电阻分压的地同样接在热电偶冷端那个点)。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热电偶信号不干净导致的跳变,谁能告诉我怎么把热电偶信号弄干净?

网友A:
热电偶信号出来,加一级OP放大,同时也起到阻抗变化的作用

网友B:
这种慢信号首先是阻抗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信号出来,加一级OP放大,同时也起到阻抗变化的作用

热电偶信号的op放大是有的,不过在模拟开关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信号出来,加一级OP放大,同时也起到阻抗变化的作用

现在关键不是在测量误差,而是在跳变。只要稳定,其他都好解决,关键就是不稳。

网友A:
跳变的根源还是待采信号不稳呀,要么是阻抗不匹配,要么是本身不稳定。
还是上完整电路吧,这么猜是不知道原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关键不是在测量误差,而是在跳变。只要稳定,其他都好解决,关键就是不稳。 ...

一要用到RC滤波,二要注意热电偶端接地点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变的根源还是待采信号不稳呀,要么是阻抗不匹配,要么是本身不稳定。
还是上完整电路吧,这么猜是不知道 ...

用电阻分压替代热电偶信号了,很稳定的。op那一块用的是轨到轨输入运放,同相电路放大。
所以我感觉是热电偶信号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要用到RC滤波,二要注意热电偶端接地点干扰

接地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接地点有问题的话,电阻分压(跟热电偶用的同一个接地点)也会有跳变的。

网友C:
要注意细节,如干扰(楼主一直未承认)特征,电阻分压图等

网友D:
我们不喜欢猜测。
热电偶的内阻比较低,一般是几百欧姆以下的,你电容加大,作用也不大,想滤波,还得是RC的低通滤波结构。不改电路,效果不会好的,你也不可能加更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E:
热电偶也是电阻,电流会漂,但不会跳。一定是电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你用电阻模拟热电偶,估计阻值和连接的具体位置都和接热电偶差别很大,我猜是热电偶的长导线引入干扰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F:
楼主可以把热电偶取下来,用万用表量量热电偶(包括补偿导线)的电阻是多少,再计算一下这个热电偶电阻和你并联的100uF电容的时间常数是多少,由此可以得到热电偶电阻和100uF电容滤波的转折频率。
然后看看,这个频率有多高,是否起到了滤除高频干扰的作用。注意:这仅仅是一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电偶也是电阻,电流会漂,但不会跳。一定是电路其他环节出了问题,你用电阻模拟热电偶,估计阻值和连接的 ...

阻值差别确实比较大,因为用的是电源的5V分压。
我用了二阶RC(2k,47u),跳变比之前小了点,但还是有5个左右的跳变。
用钽电容有影响吗?

楼主:
这是初始的电路图,我简化了,把端口处的电容去掉了。
第二个运放前的RC,C只能选择pF级别的,否则影响其他通道数据。
一开始是想做差分的,所以把热电偶叠加了一个参考,调试的时候也是跳,
后来因为运放是轨到轨输入的,索性把参考去了,冷端直接接地。

网友G:
这是热电偶的地不干净导致的噪声问题。特别是金属壳热电偶,更容易拾取干扰。
  因为热电偶信号为很缓慢的微弱电信号,建议增加处理环节:
    1、加屏蔽线,屏蔽层两侧可靠接地或金属外壳
    2、进信号放大环节前两端均串入1mH以上电感(其后到运放、模拟信号地的引线尽量短,切勿超过3厘米),然后再并联100uf电容和104电容,多加一级这种滤波环节或者增加电感量估计效果会更好
    3、如果检查运放输出发现是50Hz干扰,需要增加电感量,或者改为较大阻值的电阻(此时有效信号也会有一定衰减)       4、补充,刚看到15楼图,滤波措施应该在模拟开关前,运放后的RC用处不大。

网友H:
12位 AD  怎么会有20位跳变的呢?

+/-10 或者+/-20读数的跳动吧

网友C:
奇怪的是为什么用分压电路模拟热电偶就无异常了呢?
除非热电偶有某种失效,或是忽视了某个细节。
另外,热电偶等效近于恒压,C前无R或R后无C都难以滤波

网友C:
这个漏掉的细节应该就是:分压电路具有较高内阻,(R)C滤波有效了

楼主还要继续注意处理其它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热电偶的地不干净导致的噪声问题。特别是金属壳热电偶,更容易拾取干扰。
  因为热电偶信号为很缓慢的 ...

热电偶线金属屏蔽层,但是没有接地,实验也没法接地。金属屏蔽层与热电偶线没有电气连接,模拟电路部分是单独的地,是数字地单点连接的,所以,我觉得不大可能是地不干净,否则用电阻分压模拟也应该会有跳变的。
后面那个RC我是参考热电偶处理从芯片内部电路的,所有上面加了一颗短路电阻。
明天试试你的建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奇怪的是为什么用分压电路模拟热电偶就无异常了呢?
除非热电偶有某种失效,或是忽视了某个细节。
另外,热 ...

正常,钢壳的热电偶,尺寸比较大,拾取了可观的50Hz工频干扰。

网友I:
RC输入滤波,AD采样时间取电源频率的整数倍做软件滤波

网友J:
会不会是电源不稳

网友K:
用示波器看从热电偶到AD输入端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正常,钢壳的热电偶,尺寸比较大,拾取了可观的50Hz工频干扰。

猜测性太强了
第一,钢壳已合理接地
第二,看主题图似无钢壳
第三,为何不考虑19楼意见呢

网友L:
电源不是低噪声,说啥也白搭。

网友M:
:L
用热电偶都不做冷端补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源不是低噪声,说啥也白搭。

考虑过电源问题,于是做了电阻分压测试。
没看前面众位大神都没提电源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热电偶都不做冷端补偿吗?

当然做了,只是这个不影响数据跳变,所以这部分图没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示波器看从热电偶到AD输入端的波形

示波器底噪太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性太强了
第一,钢壳已合理接地
第二,看主题图似无钢壳

热电偶外是屏蔽层,只是没有接地。
您19楼说的,能说明白点吗,有哪些细节需要考虑的。

网友C:
这就是细节!那么大钢壳不接地
更多需要你来交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细节!那么大钢壳不接地
更多需要你来交待

没什么细节了吧,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楼主:
试了RC滤波,大的电阻和小的电容(比如100k,100nF,15Hz截止频率),没什么意义,跳变还是不小。
小点的电阻和大点的电容(比如1k,100uF,1.5Hz截止频率)跳变的小一些,但还是有差不多±5的跳变,这样牺牲了断偶检测时间。
亲们,谁有直接的建议啊。
上一下pcb布局。中间隔离的一大块(1)就是热电偶输入部分,包含模拟开关,(2)是运放和AD转换部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底噪太大啊

底噪?示波器的底噪,还是你电路输出的底噪?

网友K:
如果总是跳,那就是应该你输出的信号有较大的交流噪声,检查是不是工频信号

网友N:
估计问题出在 MAX4582 上,把 MAX4582 取下来,短接 T01+ -> T+ 和 T01- -> T- 试一下。

网友C:
到现在楼主一直是“跳变”,对于它是否是“干扰”没有认识,这就难办了

网友D:
12bit ADC,有20的跳变,已经很大了。
这种东西,资料不全,别人很难分析的。
如果是很多路的热电偶,先经过模拟开关,再放大。
如果模拟开关后面加滤波,切换稳定时间会很长,巡检时间会很长。
如果模拟开关后面不加滤波,则抗干扰会很差。
估计LZ排除干扰源的试验方法也不够科学和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bit ADC,有20的跳变,已经很大了。
这种东西,资料不全,别人很难分析的。
如果是很多路的热电偶,先经 ...

一共16路,为了不影响速度,模拟开关后面肯定不能加什么滤波的。开始考虑电源和地有问题,于是用电阻分压,放不同的接地点,但是都没什么影响,所以排除电源和地的问题。测的温度是加热金属板的温度,测得时候金属板是直接放在水泥地上的,怀疑是热电偶探头引入的干扰,于是直接将热电偶探头放在开水里,将热电偶线拿起悬空,也会有跳变,(热电偶线长3米,但是有大概1米5被盘起)到这里,我觉得多半是热电偶线引进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现在楼主一直是“跳变”,对于它是否是“干扰”没有认识,这就难办了

看40楼。

网友C:
看10楼
为何不观察放大后“干扰”的特征呢
省得乱猜

网友C:
再猜一个
热电偶长线引入共模干扰
外屏蔽层设备端接模地可消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共16路,为了不影响速度,模拟开关后面肯定不能加什么滤波的。开始考虑电源和地有问题,于是用电阻分压 ...

实际工业控制场合,干扰还会更大。
如果为了可靠,不考虑成本,热电偶输入最好加保护器件。
你还是考虑一下,采用RC的滤波方式,当然电阻不能太大但是尽量大一些,以不影响后级的精度为准。你把热电偶负极接地,是可以的,这样抗干扰会好很多,输入也不容易损坏。

网友C:
不了解(抗)干扰的严肃性,可以楼主贴看出许多
主题贴图热电偶感温端接地、未见有效屏蔽、擅自去掉滤波C等

若真是远端接地,倒是有利于共模抗扰
若实为近端,不会有益

网友O:
这也叫滤波,热电是个金属线来的,毫欧级的电阻,可看成一个微小电压源,外面光加并联电容对差模信号没用,对共模有用。肯定引入了磁埸干扰,必须串联电感或电阻才对,根据干扰信号的频谱特性。对屏BI线要接地,低频接地,还是高频接地,要看埸合,不加地,是浮,比不加更引入干扰。

其实热电偶的内阻范围挺大的,毫欧级别的比较短才行,热电偶材料的导电性不是很好,也很细,稍微长一些,内阻就是几欧姆到几十欧姆的。

网友P:
用热电偶做测温电路不需要做冷端补偿吗?我最近也在做测温电路,冷端用AD590补偿。

网友O:
引用 网友O:
这也叫滤波,热电是个金属线来的,毫欧级的电阻,可看成一个微小电压源,外面光加并联电容对差模信号没用, ...

你说的有道理,欧级的对低通不是很好加,必须人为加上电阻,做成差分和共模滤波器,毕竟热点偶的灵敏度不是很很高,都是UV每度。

网友L:
电源不是低噪声,说啥也白搭。 RC真没用的 !
不是你想滤,就能滤。

低噪声电源一连,马上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有道理,欧级的对低通不是很好加,必须人为加上电阻,做成差分和共模滤波器,毕竟热点偶的灵敏度不 ...

做了二阶低通滤波,有一定的效果,还是会有跳变。
实际上一开始设计是加了2.5V的ref的,做成差分放大电路,在热电偶两端并联电容,滤差模干扰的,只是效果不好。所以干脆将冷端直接接模拟地了。

网友O:
就要看变动的1-5HZ的变动,误差分布呈高斯形状的,基本到了糸统的极限了。

网友O:
不变的有效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变的有效位是多少。

什么意思?
实在没办法了,我做了滑动滤波处理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