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高手请进:USB/CDC的传输速度和SEGGER/JLink驱动

楼主(2015-07-30):
最近在使用Cube生成的CDC测试F205的FS口BULK IN速度。

在IDE调试状态测得持续上传速度820KB/S,关闭IDE自由运行时只有510KB/S。很是不解。

反复试验发现其实IDE调试状态不是完全必要的,只与其中的SEGGER模块有关。只要PC机上有一个JLINK有关EXE在运行(如JFlash,JLinkCmd等)即可使上传速度达到820KB/S。

Segger的JLink也是使用BULK IN/OUT,难道它使用了什么诀窍提高了PC的HOST发出的URB速度从而有利于我们?

楼主:
刚刚使用F103的USB/CDC测试,不管是否有SEGGER的服务在运行的上传速度都是稳定的510KB/S。这个F103的CDC是多年前由固件库改得不是Cube生成的。

网友A:
和JLINK没啥关系吧;
提高速度还是优化USB底层驱动程序;;

楼主:
和JLink没有关系,但和JLink的应用有关系。猜测PC端驱动(USBSER.SYS)的效率被Jlink的应用程序提高了,这个诀窍能否挖掘出来为STM32使用?毕竟挂一个JLink的模块占用几M的内存和少许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