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FB FG 和FB BG的图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5-07-30):
在imx6上默认好像是FB BG显示在FB FG的上面,如何将FB FG的显示设置到上层?

网友A:
关注一下,顶起来,希望有高手帮你解决......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的哪个系列的芯片呢?还有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i.mx6的哪个系列的芯片呢?还有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

imx6q, 4.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交流一下吗?

唉,我自己都没有搞明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我自己都没有搞明白呢~

我的是视频显示在QT gui上面,想把QT显示在视频上面,应该也是类似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是android的ui显示在BG FB上,而视频是使用overlay的方式显示在FG FB上面,目前BG在上层FG在下层,
我现在是通过设置alpha blending的方式将FG的数据显示出来的,
现在想知道如何修改FG和BG的顺序,根据需要显示不同内容的时候让不同的FB显示在上层

你是想在视频上方叠加显示么?是否也可以通过alpha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android的ui显示在BG FB上,而视频是使用overlay的方式显示在FG FB上面,目前BG在上层FG在下层,
...

对的,我想让QT叠加在视频上面显示,但是目前我设置alpha透明的时候能显示后面的QT GUI,但是视频层就完全透明了,没有实现QT叠加在视频上面!!!!

网友D:
看着很复杂,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