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上电瞬间,灯会闪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30):
我用220v通过插座接一个三路的控制器,控制三路节能灯的两灭,但是空开上电瞬间,灯会闪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原因是设计问题,上电瞬间有输出。比如控制开关是否导通的GPIO,在上电瞬间失去控制,或者其它硬件问题,导致上电瞬间失去控制。没有电路,就不能分析。

楼主:
这是控制220v输出部分的电路,我直接给SCRout1接了一个3.3v的高电平信号,通电瞬间节能灯闪了一下保持常灭

网友B:
io的复位状态,你得与电路匹配......有的io复位是高,有的则是低......

楼主:
我只是在测硬件部分,还没有接单片机,只是给了高低电平信号。这是我用了一个单火电源模块,模块厂家说是上电瞬间高压电容充电造成的,无法解决,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