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降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使用LTC3853和N型mosfet搭接的3路buck开关电源,电源控制芯片开关频率设为500KHz,MOS管型号为SI4816BDY,电路如图1所示:

出现的问题是输出电压的纹波特别大,通过调试发现与MOS管有关,大部分MOS管电路输出纹波很大,只有少数几个MOS管电路的输出纹波正常。纹波很大的主要分量的频率比开关频率小很多,大概在50KHz左右。用示波器观察电感之前的电压,正常的电压如图2所示,不正常的如图3所示

图2 正常输出纹波的电感前电压

图3 输出纹波较大的电感前电压
正常电压输出的电感前电压(图2所示)高电平持续时间短,周期短,频率高。相当于每个周期需要储能小,因此只需要很小的电感就可以稳定输出。
输出纹波较大的电感前电压(图3所示),有高电平持续很长的分量,为了达到设定的电压输出,相应的低电平时间也很长,相当于增大了周期降低了频率。电感每个周期的储能需要很大,因此需要更大的电感才可以。所以出现了较大的纹波。
问题是,电源控制器LTC3853设定的是500K,为什么有些MOS管SI4816BDY会导致低频率分量出现?是什么原因?此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希望大牛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看波形已经在“打嗝”了,是空载测量的波形吧。 你需要将三路输出都接上一定的负载(比如10%?),再看看波形。

网友B:
出现大小波了
环路不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