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大神 NUC120 有成功写过FLASH 帮忙

楼主(2015-07-30):
我从影片范例、datasheet、书本都已看过,还是没成功,读到的值全都是FFFFFFFF,这是为什么呢?
以下是我的FMC的程式码,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DrvFMC_EnableLDUpdate();

FMC->ISPCMD.FCTRL=2; //Erase
FMC->ISPCMD.FCEN=0;
FMC->ISPCMD.FOEN=1;
FMC->ISPADR=0x1F000;
FMC->ISPTRG.ISPGO=1;
__ISB();
while(FMC->ISPTRG.ISPGO==1);
if(FMC->ISPCON.ISPFF==1)
{
FMC->ISPCON.ISPFF=1;
}

FMC->ISPCMD.FCTRL=1;//Write
FMC->ISPCMD.FCEN=0;
FMC->ISPCMD.FOEN=1;
FMC->ISPADR=0x1F000;
FMC->ISPDAT=0x3;
FMC->ISPTRG.ISPGO=1;
__ISB();
while(FMC->ISPTRG.ISPGO==1);
if(FMC->ISPCON.ISPFF==1)
{
FMC->ISPCON.ISPFF=1;
}

FMC->ISPCMD.FCTRL=0;//Read
FMC->ISPCMD.FCEN=0;
FMC->ISPCMD.FOEN=0;
FMC->ISPADR=0x1F000;
FMC->ISPDAT=0;
FMC->ISPTRG.ISPGO=1;
__ISB();
while(FMC->ISPTRG.ISPGO==1);
if(FMC->ISPCON.ISPFF==1)
{
FMC->ISPCON.ISPFF=1;
}
data=FMC->ISPDAT;
FMC->ISPCON.ISPEN = 0;

网友A:
因为你什么都没写入,所以读出来都是空,FFF,意思就是什么没写,就像格式化后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什么都没写入,所以读出来都是空,FFF,意思就是什么没写,就像格式化后的硬盘。 ...

长知识了,不过我还是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知识了,不过我还是无解

莫非你的意思是你往里面写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你的意思是你往里面写东西吗?

FMC->ISPDAT=0x3; 这一行会往0x1F000 地址 写0x3 资料进去,但不懂为什么没成功

网友A:
一般写入函数会这样,先写入寄存器内,等写入成功会返回个值,然后写下一个。

网友:
是啊,楼主写入了什么,写入一般需要验证的

网友:
楼上大神们说的对啊,你写入时候要验证一下啊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查看下时序对吗

网友C:
NUC120使用那一个型号。如果是128KB APROM,必须在CONFIG设定dataflash,才能写资料到dataflash的位置。

网友D:
楼主研究出来怎么回事没?这个还是挺深奥的。

网友E:
是写内部flash还是外部flash呢?

网友:
FFF,意思就是什么没写,就像格式化后的硬盘

网友D:
一般写入后都要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