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LM324的输出接近于0(0.05V以下)

楼主(2015-07-30):
本人有工程项目,本意让LM324的输出接近于0,或0.05V,可事与愿违,最低输出0.567V。反馈失效。后经过看图表,发现l输出端的SINK 电流必须小于0.01MA才能保证输出小于0.05V。

小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大佬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你负载是有上拉特性的吧,没有办法了,不改变电源,只能输出加一个对地的下拉负载。

楼主:
做成反相放大器,在同相端加正电位。输出是0-2.7V

网友A:
运放输出和反相输入上有电阻,而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的电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输出是有上拉负载的。
你只要在输出加一个合适的下拉电阻,反馈电阻尽量大,下拉电阻尽量小,可以减少最低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和反相输入上有电阻,而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的电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输出是有上拉负载的。
你只 ...

有道理,最后解决的方法,比例不变,尽量加大电阻解决的。

网友B:
为何不换LMV324?

网友C:
输出加个三极管反相一下,然后就可以接近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换LMV324?

也是一样的机制,小电流才输出接近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加个三极管反相一下,然后就可以接近0V了。

这个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可要增加成本。此方法不行,只少有0.3-0.4V的包和电压.

网友D:
只能输出加一个对地的下拉负载。

同感,对地加1k电阻

网友E:
运放输出串联二极管试一试,

这里单电源,电流是流进去的,二极管怎么放啊.
此法不错,让低于二极管压降的分量不能通过;如果交流信号,就用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和反相输入上有电阻,而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的电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输出是有上拉负载的。
你只 ...

恐怕下拉电阻有问题,大电压输出时,拉出电流很大.

楼主:
降低SINK 电流,提高SOURE 电流的方法是正道.这是输出级的特性决定的.

网友F:
可以换个思路,为什么非要输出到0V呢,你可以把2.5V标定成为0点嘛。
或者把任何电压标定成零点都可以。
比如,一个测电路的电路,电流可能为负2A到正15A,通过前面的采样和变换电路后,变成0-5V电压,输入AD,
那么实际偶就定1V为0点。然后每V电压代表5A,测量范围可以达到-5A和+20A.
然后,由于实际运放可能不是轨到轨,损失一点动态范围,但是也很容易测量到 -2A 和 15A 之间的数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恐怕下拉电阻有问题,大电压输出时,拉出电流很大.

如果是电流进去,可以再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或者之前那个二极管后端接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换个思路,为什么非要输出到0V呢,你可以把2.5V标定成为0点嘛。
或者把任何电压标定成零点都可以。
比 ...

我的本意,是在+5V的电源下,将信号2.330V--3.230V转换到0-2.7V,有电平移位,放大功能,你的思路是没错,如果用在高精度要求下,但这样需加一个电位器来调节,我这款且没有MCU,也不想加电位器,精度也不高,只要最低输出在0.05V下,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可要增加成本。此方法不行,只少有0.3-0.4V的包和电压. ...

实际应用负载很轻,压降没那么高,要不然轨对轨的运放就没法实现了。

网友G:
这样去拼那极端特性恐怕是有问题的
一是无法驱动负载;二是产品指标很难得到稳定保证

网友H:
LZ可以换个思路,如果把运放的负电源对电源的负电源提高0.7V,你的问题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可以换个思路,如果把运放的负电源对电源的负电源提高0.7V,你的问题能否解决。 ...

首先,谢谢你了,其次,请问下,把电源低轨提高,对输出能达到0的机理是什么?

楼主:
这种状况,是早期单电源特有,还是单电源轨到轨运放的通病呢?

网友I:
是早期运放单电源供电的特性,现在轨到轨输出的CMOS运放,输出距离电源轨可以小到几十mV,参考SGM8584规格书看下输出特性参数

网友J:
这种需求考虑用双电源吧

网友K:
最佳解决办法,否则只有上负电压了.

网友L:
不要“创新”了,要么双电源供电(推荐),要么就用rail to rail的运放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了,其次,请问下,把电源低轨提高,对输出能达到0的机理是什么? ...

说错了,运放+-接电源+-,运放的地通过一个二极管接电源的-,这可以试一试的。这相当于双电源了,就是电源的特性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错了,运放+-接电源+-,运放的地通过一个二极管接电源的-,这可以试一试的。这相当于双电源了,就是电 ...

适用于成品电源。

网友M:
作为一个TI的资深粉丝,再推荐你一个LM7705,很便宜的Low Noise Negative Bias Generator

$0.19/K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哇哦。。这个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作为一个TI的资深粉丝,再推荐你一个LM7705,很便宜的Low Noise Negative Bias Generator

$0.19/K ...

好,是个解决方案,到时用上它。

网友D:
LMV358,轨-对-轨,但是电源电压很低

网友N(2018-08-03):
先做个减法运算,减去2。33V先,然后再接同向运算按比例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O:
输出要求0-XXXV,看题目对外是拉电流,324典型的双极型管子输出,稍微有点负载,输出肯定不能到0,不过按照要求,应该挺简单,只需要输出接一个NPN射极跟随器,直接就OK了,灌电流有点弱,取决于射极电阻,但是拉电就没有限制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降低SINK 电流,提高SOURE 电流的方法是正道.这是输出级的特性决定的.

怎么看运放的输出是sink电流还是soure电流?是跟输出端的外接电路有关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最后解决的方法,比例不变,尽量加大电阻解决的。

请问加大反馈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放大倍数不是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加大反馈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放大倍数不是也大了?

降低输出负载,同比例放大

楼主:
输出负载越小,输出越接近电源下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