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X如何通过USB bootloader下载程序

楼主:
我们公司准备通过USB给STM32单片机下载程序。
我查了一下,网上资料很少,或者说的不全,要不就是BOOTLOADER下进去之后,
电脑上没有出现盘符,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哪位大神搞过,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2015-07-30):
现在找到一个例程,bootloader程序下进去,然后下载应用程序没反应。
我怀疑和我的板子不匹配,我自己试着移植了一下,可是不成功。
有个问题:
platform_config.h里的器件ID设置不太明白
//#if defined(STM32L1XX_MD) || defined(STM32L1XX_HD) || defined(STM32L1XX_MD_PLUS)
//
//#define         ID1          (0x1FF80050)
//#define         ID2          (0x1FF80054)
//#define         ID3          (0x1FF80064)
//
//#elif defined (STM32F37X) || defined(STM32F30X)
//
//#define         ID1          (0x1FFFF7AC)
//#define         ID2          (0x1FFFF7B0)
//#define         ID3          (0x1FFFF7B4)
//
//#else /*STM32F1x*/
//#define         ID1          (0x1FFFF7E8)
//#define         ID2          (0x1FFFF7EC)
//#define         ID3          (0x1FFFF7F0)
我的板子芯片是STM32F103RBT6
我选这个
//#else /*STM32F1x*/
//#define         ID1          (0x1FFFF7E8)
//#define         ID2          (0x1FFFF7EC)
//#define         ID3          (0x1FFFF7F0)

驱动成功

楼主:
提示如上图。

网友A:
至少找到盘符了;
在此基础上,写段BOOTLOOD程序,还有读写FLASH操作等;

楼主:
假如我选这个
//#if defined(STM32L1XX_MD) || defined(STM32L1XX_HD) || defined(STM32L1XX_MD_PLUS)
//
//#define         ID1          (0x1FF80050)
//#define         ID2          (0x1FF80054)
//#define         ID3          (0x1FF80064)
//
则提示不能识别的设备

高手指教啊!

楼主:
现在提示成功了,可是现象不对。

楼主:
现在又有进展,现象对了。
但是有个问题,bootloader程序下进去以后,第一次bootloader应用程序,现象是对的。
第二次也能提示bootloader成功,但是现象不对。
需要重新下载bootloader程序。
这样有什么用啊?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