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这个电路图中的电感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5-07-30):
请问这个电路图中的电感是做什么用的,实际电路中应该是一个什么型号的?
12Vout的电流为1A。这个电感应该用什么型号?

网友A:
工字电感
或者屏蔽式功率电感

网友B:
饱和电流1A以上功率电感

楼主:
我在百度知道中也张贴了这个问题,里面有人回答说是Pi型滤波器,但我看着又不像。您说是LC滤波器,倒是还靠谱。这个电路是这样来的,在板内由24V转了一个12V,然后用这个12V向板外IO控制提供一个上拉电压。
那么这里我就想问问,LC滤波器属于低通滤波器。这种IO控制的上拉电压,需要这么一个滤波器吗?

网友A:
这个属于电源功率部分 滤波需要的
你说的IO 控制上啦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电源功率部分 滤波需要的
你说的IO 控制上啦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这个图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它的原电路是单片机系统的。单片机要去控制机柜上的LED灯,然后它LED灯的用的12V电源,就是从单片机电路板上引出来的。这是OUTPUT信号嘛。
另外,还有INPUT信号,比如机柜上的急停按钮,它也是用的12V。

所谓上拉,就是这些以12V为电源的信号,都是要加限流电阻嘛。

网友C:
个人拙见,首先LED灯驱动要恒流,必然有驱动部分,这里出现了电感,则驱动部分必然使用外接纯硬件控制的,
而设计LED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是开路与短路。从这推断的话,这里的电感主要作用为缓冲,减弱驱动电路短路保护与恢复电路高频开关动作导致的电流脉冲。因为12V电源肯定经过稳压芯片为单片机供电,因此电感保护单片机电路。
另外电容进行滤波,大电容加小电容,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拙见,首先LED灯驱动要恒流,必然有驱动部分,这里出现了电感,则驱动部分必然使用外接纯硬件控制的,
...

嗯,有道理。应该是这样的。这个12V确实还要经过稳压芯片生成单片机所用的3.3V。
那请问你认为它这个电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呢?就是普通的那种工字电感?

另外,就是不知道它这个电路配成这样的参数,特别是它这个电感,是按照什么理论计算的。
我估计这个10uH的电感,可能只是采用的常规配置方法,用了10uH这种,也没有专门做什么计算。

网友C:
这个电感一般是磁环电感(绕漆包线的那种)
感值计算类似于BOOST里面的那个电感,要先用示波器抓短路保护闭环那个地方短路瞬间电压峰值,另外测出来短路瞬间电流。

以上纯属理论,实际过程中用示波器测试电感处的波形,如果波形大电感就少绕两圈,测试的结果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感一般是磁环电感(绕漆包线的那种)
感值计算类似于BOOST里面的那个电感,要先用示波器抓短路保护闭 ...

梭嘎!原来如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梭嘎!原来如此!学习了,谢谢!

我讲的也比较片面,帮助到你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讲的也比较片面,帮助到你就OK~

我是在网上逛的时候看到的这张图,以前没有见过这种用法,所以在AD9里面画出来,拿到这里来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D:
沙发板凳地板都对的
丌形是按电路图通常画法下的近似几何形状来分类
LC则是按元件类型来分类
搞清楚哟

它是期望进一步滤除12V电源中高频波动,与BOST无关,也与短路保护无关

网友E:
LC滤波,是因为滤波器件用了电感和电容。
PI型滤波,是因为滤波器件是PI形状的,还有T型滤波呢。

网友C:
板内电压已经24V转12V 既然是单片机电路 用稳压芯片最直接把。。。那么这里滤除输入12V高频波动的作用是不是就小多了 而这个电感是直接连接到负载的,恒流驱动的短路保护一般是闭环反馈控制,短路时也是高频振荡的,所以我个人感觉最主要的作用是:1 防止电流突变 2 耦合短路保护时的高频
另外我提到BOOST楼主别误解,这里不是BOOST 只是讲这里的电感和BOOST里面的电感感觉很像,高频振荡,电感阻止突变,这里没有二极管,所以电压升不上去,但是可以保护单片机电路不被恒流驱动短路时产生的高频波动影响,也阻止短路一瞬间的电流突变
大家觉得我哪里不对,希望指出错的地方,互相讨论才能进步!么么哒~

楼主(2016-01-04):
引用 网友C:
板内电压已经24V转12V 既然是单片机电路 用稳压芯片最直接把。。。那么这里滤除输入12V高频波动的作用是不 ...

兄弟讲得很细致,即便是没有说到真正的要害,但是也**不离十。感谢,感谢!

网友F:
这是一个常用的LC π型滤波电路,用功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