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SPI总线上串接MOS管作用

楼主(2015-07-30):
如图,两边是串接在SPI总线上的,想请教一下大神MOS管在其中是什么作用,他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网友A:
3.3-5V 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5V 电平转换电路

怎么个转换法啊?能说一下其中的原理不?

网友B:
没啥可说的: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转换法啊?能说一下其中的原理不?

自己纸上画个方波 然后根据 输入走向 MOS管根据方波的高低电平开通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个转换法啊?能说一下其中的原理不?

两边电源电压不同,传递信号时两边电压不能互相干扰,两个MOS管既可以传信号又隔离电源

网友D(点评):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发在这啦~~

网友E:
电平转换,已经说得很清楚啦

网友F:
这是直流耦合的常用方法,新旧器件兼容设计
不过现在或新设计中不推荐这么做,尽量选用同一电平级别的器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3.3-5V 电平转换电路

对的,转换电路。发现您老见多识广哦

网友G:
虽然不太明白原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装换,如果是我设计的话,我会看两边的芯片IO口支持电压寄存器的地址变换不。可以把5v转为输出3.3的寄存器。当然,必须要芯片有源代码开放。

网友H(点评):
高大上啊,神9上用的么?

网友I(2016-07-13):
不错很好,值得收藏

网友J:
这电路最早用在IIC。

我测试过,波形质量不理想,
比如5v端输出高电平时,先出一段3v的高电平,而且时间较长,然后再跃到5v。

网友K(2016-09-28):
准确来说应该是5-3.3V

网友K:
电平转换,,谁转谁很重要,需要说清楚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平转换,,谁转谁很重要,需要说清楚吧

意思是3.3V转5V不行?   为什么?

网友M:
3V3转换5V还是5V(可以更高)转3V3(可以更低都是一样的),原理就是Vs电压是不可能超过Vg的(射随器原理),5V侧输入H,射随器原因,3.3V侧IO低于3.3(MOS典型开通电压0.5V),输入低得时候MOS是双向性的,低压侧也会为l,同理,低压侧输出L得时候,MOS全导通。输出H得时候MOS截止,其它自己去分析

网友N:
用示波器看看呗,增加一下感观认识!

网友O(2016-12-19):
引用 网友L:
意思是3.3V转5V不行?   为什么?

可以把,双向的哈。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