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基于stm8l15x ,sht20 该怎么提取相关的数据

楼主(2015-07-30):
求代码,我借鉴的是官方的程序不能够提取相关数据

楼主:
哎!没人呢!

网友A(2016-08-12):
你好,看到你求助stm8L15X,sht20的帖子,我最近要做这个了,,,,能不能把你写的程序分享下,谢谢啊大哥

网友A:
我QQ邮箱:  853337188@qq.com

网友B:
看来不止我在用stm8做低功耗产品……

网友C:
楼主是想做低功耗吗

网友D:
提供给你做参考吧。。。SHT20.c  和SHT20.h  单片机:STC89C52RC    /*************************************************************** *   File name    :  SHT20.c    *   Description  :  SHT20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Sensors  *     M C U      :  STC89C52RC  *   Compiler     :  Keil uVision V4.00a (C51) *   Created by   :  dingshidong  *   Copyright    :  Copyright(c) 2012 WUXI    *   Created data :  2012.08.07   *   Modified data:  2012.08.10  *   Vision       :  V1.0  *****************************************************************/ #include <STC89.H> //stc89cxx head file #include "SHT20.H" //sht20 head file   /*================================================================ 【  Name  】Pin Description  【Function】模拟IIC使用的引脚定义,注意要上拉电阻,SDA和SCL均上拉10KΩ电阻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Pin Description*************    P2.6------SCK     (SHT20)    P2.7------DATA    (SHT20)  *****************************************/ sbit SDA=P2^7;                 // define data pin sbit SCL=P2^6;                 // define clock pin   /*================================================================ 【  Name  】  【Function】SHT20的I2C地址 【  Notes 】  【 Author 】dingshidong 【  Data  】2012.08.07   ================================================================*/ #define SHT20ADDR 0x80  /*================================================================ 【  Name  】  【Function】应答位电平定义 【  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