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 ADC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15-07-30):
新手又几个不懂的问题,麻烦香水城主能帮帮忙,在此跪谢啊!
1.ADC时钟频率是不是就是主频?
2.fconv的760KHz是怎么一回事?
3.Tconv时间是12+ts,就是采样时间+转换时间,可不可以理解为转换时间就是12cycle?
4.实际程序中为啥ADC_SamplingTime_16Cycles和ADC_SamplingTime_4Cycles时间一样长?
5.中断方式的时候,从开始采集到进去中断的时间比较长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 ADC时钟频率不是主频。是ADC外设的工作时钟。
2. fconv是ADC转换率。
3. 你也可以理解为12cycle
4. 这个没理解你的问题
5. 如果差了很多的话,是不是你的中断优先级设的比较低,或者其他问题。如果差的不是很多的话,用汇编看看,应该会更准。

建议先学习一下ADC的基本知识。再结合外设学习,找个例程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