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续 STM32F4系列芯片SPI接口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30):
谢谢大家的回复,但是还有个疑问一直没有解决。
  问题2:将SPI接口的CS配置成软件nss管理,以下代码可以执行过去。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while((SPI1->SR&1<<1)==0);
        SPI1->DR=TxData;
      while((SPI1->SR&1<<0)==0);
        return SPI1->DR;
     }
也就是说程序不会死在 while((SPI1->SR&1<<0)==0);这个地方。
    但是如果将片选信号配置成 Hardware NSS management,那么程序就会死在 while((SPI1->SR&1<<0)==0);这个地方。
    我们理解SPI主设备读取数据线上的值,实际与片选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这个时候有SCK信号就可以了,配置成 Hardware NSS management的时候,SCK使能正常发出来的。

网友A:
如果总线上所有slave的片选都没有选中的话,能读到数据吗?
SSOE,MSTR位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大家一起研究吧,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B:
您好,我用STM32F407做spi从机从CPLD中读取不断发送过来的码流(CLK 564K),现在能进入中断,但从中断中读不到数据到缓存(数组),在中断中设置断点的话可以看到数据存入,希望给一下指导!谢谢!

楼主:
我个人理解SPI接口主机读数据是不需要片选信号的,只与时钟信号有关。

网友C:
不需要片选吗,那怎么确定主从关系呢